让iPhone变成航模遥控器(四)--RC Touch升级版本进度

楼主(2013-02-18):
感谢各位网友对RC Touch的支持。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完成iPhone遥控器RC Touch的升级,并完成硬件方面的制作,如果你有好的建议或意见,请不吝指点。

欢迎各位爱折腾的机友、电子达人、iOS控来折腾这个开源项目,添砖加瓦,让RC Touch更上一层楼。

计划

鉴于第一个版本已经发布了,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修改或加入功能

需要修改或加入的功能
1、主界面功能说明示意界面
2、加入摇杆曲线设置的功能(曲线算法部分感兴趣的请进)
3、OSD的功能(遥测功能),即实现双向通信
4、支持iPhone5的分辨率 (目前支持是3gs 4 4s和ipad)
5、主界面上加入AUX1三段开关、调整油门锁定按钮的位置
6、有效音量设置为0.6 ,避免差耳机时,避免音量过大聋耳。

考虑到遥控器的通用性,将不使用数传方案。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如何实现双向通信:

(1)如果用耳机线实现的话,用音频输出作为输出,而麦克风输入作为输入,但麦克风输入的格式是模拟信号 这倒不好办了

(2)如果用蓝牙传输的话,也需要单片机解码蓝牙的数据变成ppm信号

(3)耳机线的音频输出作为输出,而使用蓝牙作物输入。  这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的。

(4)其他...

如果需要使用蓝牙方案 需要使用MFI认证(http://baike.baidu.com/view/7855334.htm)的蓝牙模块   这种模块淘宝上没得卖 网上搜索 国内有卖这种模块的几个商家

耳机双向通信:
理论上是可以的 如传真机 但应该通过专门的调制解调电路 也就是说:发射机接收的数据信号要先调制,然后由iphone的麦克风输入 最后进行用软件模拟电路解调

麦克风通信应用--移动支付
Square的秘密在那个小巧的读卡器里。当信用卡在读卡器上划过时,它读取信用卡中的数据并转换成声音信号,再由iPhone的话筒来识别声音并发送给处理器,然后发送给Square在iPhone上的App,从App上,加密的数据通过WIFI或3G网络与Square后端服务器通讯并最终完成支付。硬件成本可以做得很低,音频输入是普通的3.5mm接口,基本主流手机都支持。人们还可以手工输入信用卡号码信息,所以没有这个读卡器,也可以完成刷卡支付功能。

RC Touch 1.0.0的代码地址

https://github.com/angel-eyes/RC-Touch

协议:GPL

原理与制作过程:让iPhone变成航模遥控器(一)

目前,RC Touch 1.0的已经在App Store上架,是免费应用: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chu-mo-yao-kong/id591760342?ls=1&mt=8

————————————————————华丽丽的分割线——————————————————————

RC Touch的目前进度--2013.3.20

使用wifi方案的  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 并且无需越狱

目前双向通信的功能已经实现 现在界面 细节功能优化中

通信方案如下:

RC Touch <-Wifi-Uart模块<- 发射机 <-接收机<-传感器板子的OSD数据
RC Touch的遥控数据 ->Wifi-Uart模块-> 发射机 ->接收机->PPM解析模块->飞控板PPM输入

主体功能完成度:

       OSD通信数据格式的定义与实现、解析                                       ---100%

       OSD数据解析与界面绑定                                                ----90%,解析部分已经完成,绑定的完成80%

       OSD飞行器姿态绘制                                                      ---90%

目前所需做的主要工作是:

OSD界面,显示效果优化;
界面修改,完全沿用以前的界面恐怕是不行了,需要美工方面的支持;
加入摇杆曲线设置的功能;
主界面上加入AUX1动态的多段开关(可以动态设置成2-6段开关,自定义命名)
考虑对APM的支持;
测试;
...

网友:
牛逼,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A:
iphone是神马?装比利器?现在不流行爱疯了...

网友:
两个字,手感……

网友:
留名,   晚些再看

网友:
留名帮顶  字数啊字数

网友:
主介面上加上微调功能。不是都玩四轴飞行器的,现在要微调太烦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 发射器接受的PPM是如何编码的?

网友C:
osd功能非常给力啊,期待开发。GOpro3是可以用wifi和iphone相连吧图像传iphone上,iphone也可以遥控gopro,是否用这个方式会更轻松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sd功能非常给力啊,期待开发。GOpro3是可以用wifi和iphone相连吧图像传iphone上,iphone也可以遥控gopro, ...

用Wifi应该是个好方案。这样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更酷更方便。

网友D:
今天我用RC touch连接华科尔的RC魔方,居然成功了。目前可以对码,4个通道也可以操作……但是升降舵和副翼这两个通道反了。LZ是否可以提供一个转换呢?

这样就可以用RC touch玩Super CP、小瓢虫啦!

网友:
兄弟,太有才了。俺不懂但是俺支持。

楼主(2013-03-20):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 发射器接受的PPM是如何编码的?

很抱歉 我开发的部分不涉及发射机部分的软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Wifi应该是个好方案。这样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更酷更方便。 ...

是使用wifi方案的  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 并且无需越狱
目前双向通信的功能已经实现 现在界面 细节功能优化中
通信方案如下:

RC Touch <-Wifi-Uart模块<- 发射机 <-接收机<-传感器板子的OSD数据
RC Touch的遥控数据 ->Wifi-Uart模块-> 发射机 ->接收机->PPM解析模块->飞控板PPM输入

主体功能完成度:

       OSD通信数据格式的定义与实现                                       ---100%

       OSD数据解析与界面绑定                                                ----90%,解析部分已经完成,绑定的完成80%

       OSD飞行器姿态绘制                                                      ---90%

目前所需做的主要工作是:
OSD界面,显示效果优化;
界面修改,完全沿用以前的界面恐怕是不行了,需要美工方面的支持;
加入摇杆曲线设置的功能;
主界面上加入AUX1动态的多段开关(可以动态设置成2-6段开关)
考虑对APM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用RC touch连接华科尔的RC魔方,居然成功了。目前可以对码,4个通道也可以操作……但是升降舵和副翼这 ...

在接收端把通道对换下也是一样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使用wifi方案的  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 并且无需越狱 ...

太棒了,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接收端把通道对换下也是一样的呀

华科尔的小机机(Super CP, Ladybird),接收机飞控一体的,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的小机机(Super CP, Ladybird),接收机飞控一体的,不好改。

明白了 这对换通道的功能会加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这对换通道的功能会加上的

用LZ的方法,接天地飞的高频头也成功了!不一定需要Fr Sky,完全兼容。刚才用RC Touch已爽飞NAZA四轴了!

谢谢LZ!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使用wifi方案的  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 并且无需越狱 ...

主界面上的多段开关能不能加到两个(aux1,aux2)?飞naza时常用到两个模式切换(控制模式/航向模式)。aux通道在设置里都有多段开关更好(切换以两到三个预设值)。

另外,通道设置是最常用的设置(相当于操控界面的扩展),是不是可以考虑放在设置的第一屏?

网友(2013-04-22):
引用 楼主:
是使用wifi方案的  只需要把高频头+电池+适配器放在附近,就可以使用iPhone遥控了 并且无需越狱 ...

现在都四月份咯。。啥时候能出来啦?

网友:
进度怎么样.......一直关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是神马?装比利器?现在不流行爱疯了...

  过激

网友(2013-08-21):
持续关注下吧。不知道楼主进度如何了?

网友(2013-11-11):
RC Touch 做出成品了么,多少钱?用来玩遥控车

网友:
擦,这也可以么?

网友:
仔细看了下,lz太牛逼了,加油!

网友(2014-02-22):
App Store上怎么找不到这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