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devo7e这控有效距离有多远,我想控制固定翼

楼主(2013-02-18):
我想控制固定翼,距离够吗

网友:
没试过,我只加了伟力的高频头,目前只飞小鸡,7e的功率只需要打开原高频头的屏蔽罩短接电阻就能把功率加到150,理论上固定翼没问题,我没改功率,在户外飞伟力的大瓢虫无任何问题,飞远了也看不到了,视线范围即使不改功率也没问题吧,固定翼太远不改功率估计危险吧

网友:
估计不够...

网友:
台湾论坛说是50米

网友A:
悠着点吧,功率才7mw

网友:
可以用接收做拉距测试啊!

网友:
清楚论坛发帖上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悠着点吧,功率才7mw

有没有办法做功率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办法做功率放大

短路高频头电阻,但是要焊下高频头的屏蔽罩有一定难度

网友(2013-04-19):
潜水到此

网友(2013-08-31):
有谁试过?

网友:
和電壓有關係的

网友:
官网上说小于10mW,这样的话控制固定翼就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