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摇控

楼主(2013-02-18):
请教各位高手!FPV摇控用72还是433的呢?

网友:
800米内72 800外433 其实433是在72的基础上的升级

网友:
433,72的干扰大

网友A:
433除非跳频,不然容易被民用U段电台干扰,不说50W车台,一个5W手台说不定就干掉你了!呵呵

网友B:
433距离跟72实际上不相上下,433延时不解决,72还是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除非跳频,不然容易被民用U段电台干扰,不说50W车台,一个5W手台说不定就干掉你了!呵呵

A控的433增程模组有跳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3距离跟72实际上不相上下,433延时不解决,72还是略好

2.4g改433后,一关控舵机跳的厉害,重新打开控舵机也跳,断电重连又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3距离跟72实际上不相上下,433延时不解决,72还是略好

你说的的是0.1W的433吧,距离大约3-4公里远。1W的话,那就远的多了!

网友:
1W的话,价格也上去了,就算能20km,载机续航半径又是多少?(72m不加功放能达到15km)

网友:
咖啡的72是神控,咖啡哥就是个传说~

网友:
咖啡哥用的什么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