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问一句,450的桨

楼主(2013-02-18):
各品牌的450直机,桨是不是通用,买时不知道该怎么下单,买回来万一不能用就死定啦,我是飞越450无副翼的。请各位给予帮助热心回帖。

网友:
都一样,325的

网友:
你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都能用的。

网友:
450级别大桨通用,LZ只要要选择一下材质即可。
例如:碳纤,玻纤,木桨。
碳纤最优最贵,木桨最便宜。

水平有限,谨供参考。

网友:
如果是ESKY的就不合适了!~很遗憾你不是的!

网友A:
通用,除了易坑爹凯子鸡用的是3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除了易坑爹凯子鸡用的是315的

我比了下其实和325的差那么 一点点。。。

网友:
通用的,看材质吧

网友:
尺寸一样就行

网友:
呵呵,很朴实的问题

网友B:
LZ还是用木桨吧,炸起不心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还是用木桨吧,炸起不心痛

射起来就不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网友:
我用玻纤桨,便宜耐用!

网友:
新手木浆 等3D 后必须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射起来就不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亚拓450pro v2载起一个300克左右的卡片机飞行,飞机会不会明显感觉吃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亚拓450pro v2载起一个300克左右的卡片机飞行,飞机会不会明显感觉吃力。。。。。

肯定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吃力

我的美嘉欣f45还可以载起手机来,450动力那么强大还不是很轻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