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不能连接模拟器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2-18):
大家好,本人今天终于入了一个D10的
遥控器
用来练习
模拟器
,但是发觉用SM2000的狗连接到D10的遥控器上凤凰说没有连接遥控器,请问各位前辈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狗用原来SM2000的假控是没有的问题的!!!

网友A:
你说的很不全,不过简单分析一下,你应该是没按程序,最有可能的是你没开控
一,先连接模似器插头,插上电脑
二,装控电开控,控上右上角出现一个连接图标
三,再打开模似器软件
四,软件打开后,点一下软件里的那个啥来着,没用过凤凰,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步

楼主:
首先多谢LS这位朋友的解答
一,先连接模似器插头,插上电脑(这个肯定有做的)
二,装控电开控,控上右上角出现一个连接图标(这个连接图标没有出现)

网友B:
设置制式?

楼主:
设置制式?
请问要设置成神马制式?在哪里设置??

网友C:
模型设置里面 把devo改成pmm

网友:
改成PMM格式试试呢?

楼主(2013-03-20):
模型设置里面 把devo改成pmm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D:
应该是加密狗的问题,我今天也碰到同样问题了,加密狗连接SM2000能正常使用,但只要一连接天7控的转接线后电脑就无法识别加密狗了,断开转接线又恢复正常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一插上控后加密狗的灯是不是灭了

网友D:
SM2000带的解密狗接口是双声道,一般控的接入口是单声道,需要搞根音频转接线改下试试

网友E(2013-12-19):
我的d10是连上去之后,时不时的提示连接断开,无法校准遥控,也无法使用模拟器,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F:
先確定一下線有沒有問題~如果真沒問題就先接上電腦在連控
控連上後開控應該會有個電腦連接的訊號! 這時候再開模擬器試試

网友G(2014-03-16):
我的遥控器D10 也没有任何显示啊? 按照楼上的方法 我还是连接不上模拟器 求助求助

网友(2014-09-10):
我的遥控器D10 也没有任何显示 刷过SUV固件的 各位大神 有用过的帮我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