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0VA级点焊机 以上图纸

楼主(2013-02-18):
图片未处理好,发在后面的帖子当中了。

放两张点焊的试验品,材料是201 纱  0.65mm。

楼主:
编辑好的在六楼,

网友:
力量很强大。

网友A:
图片太多!电脑烧了!!

楼主:
这就是10 000va的稳压器改造的。

线径是70*3股,重新组合的,原来的是电焊机焊把线。

比较  还有之前的控制器,是没有启动控制这一块的。

十字滑台,都是钻花钻的,都不知道钻进去了。

之前的焊钳,不好用,与工件有干涉,螺丝导电。。

我的实践证明电焊机的变压器特别不好用,点焊时间长,焊接不牢。优点就是没电热量。
只好换回去

试点焊玩了一下,还算不错。

重新构思的,,先摆出来看一下。

又改回去了。。。

看看我的点焊头,是什么铜来着,大家都一直关心的问题,我的这个点焊了三百多个点,没坏一点点焊头。

这个是45一对的专用点焊头,出差汽车模具公司的时候要的。。

就是这样子了,,,以后可能还会改一点,因为有点重,不想去买专用的那个什么来着,,一万多块钱,没必要了。

这是焊接比较厚一点的东西了,实际上还有厚的,没拍照片

而且不太会用这个发帖的工具,,,,图片发得乱糟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多!电脑烧了!!

呵呵,,前面没玩得转啊,,,在你楼下有少量图片。

网友B:
这个牛,有多重?

网友:
好!很给力!

网友C:
那对铜头很有参考价值!

是不是要用力压着,焊点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有多重?

带角尺的那张图的是17公斤左右,铜线就4公斤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对铜头很有参考价值!

是不是要用力压着,焊点才牢靠?

0.65+0.65的板好像有30公斤左右的力压着就行了, 我每次地下放一块铝排,一只手向下按着,也挺牢固的。

不过点焊头的直径不能大于4mm,大了压不牢,时间可能超过1秒。

网友D:
“那个什么铜来着”楼主快去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铜来着啊?

网友:
那个环牛有10KW?严重怀疑??

网友:
大家伙,得费不少米

应该拍点焊接瞬间的图片

网友E:
1万VA,峰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万VA,峰值啊

忘记说了,是10KVA的稳压器改造的,瞬间功率应该更大。

网友F:
1万瓦,电流300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什么铜来着”楼主快去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铜来着啊?

正品铬锆铜棒 洛铜棒 点焊铬锆铜棒 电极铜棒 直径8mm *1米长

去某宝搜索吧,我是买他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万瓦,电流3000A吧

短路电流不带这么算的吧,而且我的是移动式的点焊机。

所以输出电压是8V还是11V来着,忘记了。

其实应该只有2KVA左右,因为25KVA的点焊机所长生的火花可以达到十米左右,
我的时间断,几乎没有火花,有的时候也就一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