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米天狼星动力配置

楼主(2013-02-18):
如题,朋友送了个1.5米的天浪星空机给我,正头痛要装什么配置,求老鸟知道的说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朗宇2216 若用4S电就选KV1100或1250,若用3S电就选KV1400。电池的话得分情况,如果是打算用图传独立供电,则用4S 2200+3S 1300图传电。或者3S 3000+3S 1300图传电;若使用共用电,则用4S 3300或者3S 4000;若不打算用于FPV,则一块4S 2200就相当爽了!我自己的天狼星上试过挂一块4S 4000上去暴力飞,各种筋斗,横滚一点问题没有,更别说用更轻的电池了!电调的话用推荐用好盈天行者40A电调,可以支持4S电的那款!动力部分就这些了!另:若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尝试在包装内附带的机翼碳管上打孔,用螺丝固定,便于拆卸打包带走。如果是专门用于暴力飞的话,那就把机翼、碳杆什么的全部粘死,保证强度。 天狼星我试过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1.6kg。若用于暴力飞的话,1.1kg~1.2kg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 若用4S电就选KV1100或1250,若用3S电就选KV1400。电池的话得分情况,如果是打算用图传独立供电,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