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 500元配置 求

楼主(2013-02-19):
手中有3S   2200毫安  30C电池控和接收

网友A:
问的太笼统,如果是新手,入1.4米翼展塞斯纳182EPO版价格差不多,提前练好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元对于飞机来说很够了。。。电机电调100,舵机40, 空机360。。。
电机电调舵机二手淘一下,更便宜。。 ...

网友:
整个99的白板机弄几个舵机,再整一套动力,最多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太笼统,如果是新手,入1.4米翼展塞斯纳182EPO版价格差不多,提前练好模拟器

不要太大一米的就够了。函道二战机都可要求升力大些能做基本的横滚动作

网友C:
500的价位 还是要看楼主想玩什么机  要是玩动作的话 玩玩3D呗 切几个KT板的 花不了几个钱 电装 二百块 通用
入门点的 敏定塞斯纳 很不错的  我飞那个入门 感觉很好
二战机没怎么玩过 涵道要是50的小涵道机应该也玩得起
在一个 推荐我刚刚买的 还没到货的 那个三角翼 英文名字忘记了 289 两架的那个 我们这边模友基本上是人手一架 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的价位 还是要看楼主想玩什么机  要是玩动作的话 玩玩3D呗 切几个KT板的 花不了几个钱 电装 二百块 通用 ...

想上个64函道,因为这里经常有风

网友D:
这个价钱正好可以买一个4200mah的6S电池,飞90涵道用~
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钱正好可以买一个4200mah的6S电池,飞90涵道用~
开玩笑的

这样必须爽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上个64函道,因为这里经常有风

我在大连哦…我想风不会比你那小多少吧
64涵道的话 你的电池C数够不够呢? 而且一块电池就能飞5分钟 你的电池够不够呢?
你看看我说的那个飞翼 多种动力的 尾推 64涵道都可以 我的还没到手 到手准备改70涵道 爽一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太大一米的就够了。函道二战机都可要求升力大些能做基本的横滚动作

70MM涵道T45吧,估计预算能稍微超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大连哦…我想风不会比你那小多少吧
64涵道的话 你的电池C数够不够呢? 而且一块电池就能飞5分钟 你的 ...

求pm三角翼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pm三角翼链接,谢谢。

自己搜一下啦,三角翼
289两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大连哦…我想风不会比你那小多少吧
64涵道的话 你的电池C数够不够呢? 而且一块电池就能飞5分钟 你的 ...

我的C数是3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C数是30的

30C 差不多是够了 容量2200么?
2200的话 64涵道也差不多
不过一块电 也就四五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C 差不多是够了 容量2200么?
2200的话 64涵道也差不多
不过一块电 也就四五分钟的样子

如果想时间久,怎么办?增加电池容量会不会导致增加的容量还没有重量多得不偿失?我能私下请教你吗,我的QQ是3969136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想时间久,怎么办?增加电池容量会不会导致增加的容量还没有重量多得不偿失?我能私下请教你吗,我的 ...

我的意思是你的电池数量或者外场充电条件 是不是能支持你玩涵道呢?
比如我现在的电池 就是杂牌的3S 1600mah的电池 而且就两块  去外场我飞塞斯纳 一块能飞十多分钟 飞一块下来 和模友们聊聊天 飞完的 蹭他们充电器用一下  然后飞另一块  ,下来再聊聊 然后那块充好 飞一下 这样两块电飞三个起落 差不多能玩俩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你的电池数量或者外场充电条件 是不是能支持你玩涵道呢?
比如我现在的电池 就是杂牌的3S 160 ...

我固直双休,我还有个迷你的无副翼直升机,那个我有6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