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 V120D02S 适合直机入门吗?

楼主(2013-02-19):
我以前是玩固定翼的,最近迷上了直机,看有的贴说入门四通不如入门六通成本更低.对比了很久发现华科的 V120D02S性价比还不错,不知道该机适合新手入门不?

网友:
我是先上的450练四面。。。然后上的02S练四面。。感觉应该一开始就上这个02S似的。。。最少这个小机在装机和调机方面省了挺多事。。这样就能对直机产生兴趣。。然后再慢慢上450.。。。

当然最前提是模拟器。

网友:
拿这个是入不了门嘀,因为这小东西比450难飞,老老实实上四通机吧其实说多了没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固定翼基础就比纯小白强一些,多练模拟器的话上个02s没什么问题。小鸡入门不算简单,但一旦飞好了同样的动作飞大鸡就简单多了

网友:
小鸡相对大鸡难控制。

网友A:
02s不是用来炸的,一炸就坏,强烈建议上scp

网友:
控制不住的话,在屋里飞很容易炸.
入门还是在外面飞,可是这个普通非3D不抗风.

网友:
找个实体店先试一下 模拟器练得熟的话可以上 至少要对尾吧 要不就先上scp

网友:
这个机机应该比较容易上手,回为它的6轴系统和4通锤子机手感差不多,打完舵,遥杆回中,十字盘也回中,这就是它稳定的秘诀

网友:
吐槽下:
其实,几乎所有机摇杆回中十字盘都回中
至于姿态回正否,和十字盘回中不是一码事(不回正是对称桨型特性)
很多人弄混(曾经我也弄混)

网友:
吐槽下:
其实,几乎所有机摇杆回中十字盘都回中
至于姿态回正否,和十字盘回中不是一码事(不回正是对称桨型特性,回正则依赖槳型或三轴)
很多人弄混(曾经我也弄混)

楼主:
我发现一点,V120D02S 尾桨传动是齿轮的,而非单独电机. 如果炸机,维修的复杂度跟成本应该比电机形式的低很多把?

网友:
这是用来退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一点,V120D02S 尾桨传动是齿轮的,而非单独电机. 如果炸机,维修的复杂度跟成本应该比电机形式的低很多 ...

尾槳行齒輪每炸必掃,要習慣即換齒輪再起飛繼續練習,華科爾的齒輪也不便宜,一買要買齊一套,但鎖尾很好,練急劇動作也能鎖得住。
但尾摩機就輕巧襟撞,撞完執起可繼續練習,鎖尾稍弱,但普通正反飛、四面翻滾及半圈自旋翻都卓卓有餘,所以平時多數練 Gcp,放假時間充裕才練 V120。

网友:
02S感觉很好上手,比911好飞多了。

网友:
新手先入super cp

网友:
飞了2次花了近1000的飘过……

网友B:
老版,3轴的飘过,在路上,还没到手呢

网友C:
02S调好再慢慢飞还是挺稳的,新手除了先练模拟器,还要同时学习调机。
新手不要室内飞为好。

网友D:
我也是有固定翼飞行经验,准备跳入直机的坑。看来认同Super CP入门还是很多。

网友E:
Super cp 入门可以考虑~~~投一票!

网友F:
有大机的结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