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囧眼花缭乱,我该买哪个遥控器?

楼主(2013-02-19):
基本上思路就是控要控制距离远,并为以后玩法预留空间根本上说尽量一步到位!请教懂的前辈了
前几天有飞友回复如下:
FUTABA 10CHP(10CAP 10CP) PCM版本 FF9、JR 9XII PCM版也行
看得我完全雾里,查资料也未果,发现还有个性价比很高的  t8fg 。我到底买哪个啊???
还有查到资料说:
FPV遥控器推荐8通道以上的如 天地飞8,9,Futaba FF9 10C等,其中强烈推荐10C外置高频头版本遥控器。并配2个高频头:一个2.4G高频
头用飞普通飞机,一个433Mhz高频头飞FPV。而且头传默认就支持Futaba系类遥控器。天地飞需要改线才可以支持头传。72Mhz已经过时不适
合FPV了,因为没有跳频,容易被干扰。(同时了解到443容易死机导致炸鸡。)

完全不懂了,请给个中肯的指点。
想一步到位的,花钱买个不到位的到时候再转手也麻烦。好控就爱她一生吧,呵呵 就一个

网友:
关注下,坐看高人解说

网友: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网友:
人无完人,控无完美,任何一款产品都有利弊优缺,如果真爱她就接受她,好控就爱她一生~

网友A:
外置高频头的好啊,切换高频头方便,现在天九二代把外置高频头给河蟹掉了,那就上10C外置高频头吧

网友:
FPV 10C 不二选择

网友B:
10CHP已经停产了 买不到了......现在有通过接收机转接的433高频头...什么控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HP已经停产了 买不到了......现在有通过接收机转接的433高频头...什么控都能用

请问你是说这个吗?Arkbird 433增程 高频头 天地飞、FUTABA遥控即插即用 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高频头的好啊,切换高频头方便,现在天九二代把外置高频头给河蟹掉了,那就上10C外置高频头吧

10c的没河蟹吗?另外443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CHP已经停产了 买不到了......现在有通过接收机转接的433高频头...什么控都能用

就是河蟹了吧  那哪个控适合一步到位啊

网友:
10chp,ff9c都没了,另外不敢苟同你说的72MHZ过时,fpv不加功放的话72MHZ绝对比你那个2.4G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10c的没河蟹吗?另外443安全吗

嘿嘿,本人潜水不深,如有不对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
我说的那几个被你引用的那些控都是FPV经典控 但是很可惜 都停产了~如果不嫌弃 可以去论坛二手区收一个成色较好的 这是一种方法 2.T8FG适合飞直升机 高速 轻 稳定性高 是它的最大优点 2.4G本身飞FPV不是太好的 配原装R6208SB接收本地最远有人飞1.6KM 而且有一定高度的。如果想飞超过2KM的话 2.4G就不是很好的选择了 但是可以自己改433(新手不建议改 整套搞坏就完蛋了 建议请老手帮忙改 而且我个人不是很建议改动遥控器 我就是一直用FF9原装的 我原来也是用T8FG T8FG是飞直升机的好料 后来在论坛找到一个成色很新的FF9 那位仁兄又想换T8 所以我俩就换了 呵呵)现在要买2.4G的控就去买14SG吧 不用买T8FG了 T8已经落后了~呵呵 论坛有人改433直接插在模拟口上使用的 您可以咨询下那位高人 不过这样的话 成本就比较高了 3600+1370/2300(新款 进口 顶级 可靠性高)如果用72MHZ的控+72增程的话 也就是2200(二手区10C 较新的平均价格)+650 省了一半 +433增程也会便宜一些 T8FG也可以用的 不过怕后期通道不够用 要用S.BUS总线的舵机扩展通道就贵死了。。。 而且10C FF9这些的话 可以更换高频头(这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2.4G的控大都不能直接更换高频头 就带来了改装的麻烦和风险) 万一以后要飞直升机 可以直接使用frsky 2.4G的高频头 很便宜 433也方便 不用动遥控器内部

网友C:
米多买贵的,没米就天九一代吧,外置高频头的那种,价格不贵,平民控,即好用又实惠。

我的就是天九一代!

网友:
楼上的图片看得人好骚动。

网友:
同问,现在我也是没米为控所困呀~~~

网友:
JR9X2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多买贵的,没米就天九一代吧,外置高频头的那种,价格不贵,平民控,即好用又实惠。

我的就是天九一代 ...

呵呵 不是米多 是真的想找到好控 好好珍爱 就一个
天九一代还有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