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增大舵机的输出角度

楼主(2013-02-19):
我想增大舵机的输出角度,我应该改变那个电阻?谢谢!!
舵机的电路图:

网友:
滑动变阻器,而且得把限位的小东西去掉

楼主:
我不想改变滑动电阻器,因为我手头没有现成的。应该串电阻可以改变吧?

网友:
串电阻没用啊。

网友:
有KC5188 SOP16L的 针脚定义么?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91b221601ed9ad51f01df28e.html
这里有针脚定义。。
所以我们看到。。Pin13 是feedback 口。。Pin9 是标准电压输出口。。W1 是滑动变阻器。
所以 V-feedback = V-reg / (R4 + W1 + R5) x W1(current value) + R5)(
所以你要增加角度。就要减少  (W1(current value) + R5) 原始的最大 ,最小值
首先确定 当前的 W1 在最大角 和最小角度 的 位置。 如果已经到达物理极限了,,就没办法了 只能换掉滑动变阻器。

如果W1 的最大角 和 最小角 在1K-4K 就还可以。
你可以并个电阻在R5 上。。。就可以使 (W1(current value) + R5)区间 变小。..

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只是猜想一下。。

楼主:
我的这个舵机接福特吧T4vf上,输出角度变化大约只有60°,所以我想扩大角度

楼主:
我试过了,增大或减小R5都不行

网友A:
表示你是电子专业的,我不懂,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长摇臂。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你是电子专业的,我不懂,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加长摇臂。

回复的很犀利~~

网友B:
我也觉得。。。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加长摇臂是最好的办法。。。无限制增大幅度只会伤害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加长摇臂是最好的办法。。。无限制增大幅度只会伤害舵机。。。

是的!如果可以加长摇臂我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关键是摇臂不能再加长了。

网友:
只能改那个滑动变阻器,不要去改变阻值,而是去改变滑动变阻器的角度,那个滑动变阻器的转动角度跟舵机的转动角度一样的,过了就转不动了,你如果改变了阻值,有可能会让电机或者齿轮报废。

楼主:
现在最大角度只有60°,我想能达到9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