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作为FPV或航拍载机,你选择1.4米冲浪者还是2米冲浪者

楼主(2013-02-19):
新人不懂啊,这两种不同尺寸有何区别呢?本人囊中羞涩,不可能两种都买来对比试验,所以求教有经验的高手

一,载重有多大区别,作为FPV是否都够用?
二,在同样载重的FPV或航拍装备下,飞行时间有何区别,电池容量是一样还是不同的?
三,两种飞机的动力配置有区别吗?
四,两种飞机的灵活性如何?或者说转弯半径哪个小(本人飞3D的,所以飞机越灵活我越喜欢)
五,弄这两架能飞的整机,价格分别是多少?

请多多指教!

网友:
FPV应该要的是稳定吧。。。

网友:
如果lz喜欢灵活的FPV,还是直接拿50级3D上FPV吧我试过,很爽的

网友A:
一,1.4米的话,一块3300动力电,一块900视频电,带gopro,刚刚好,不过速度比空载飞行要快一点,飞行时间如果借助气流滑翔基本在30分钟左右,2米的滑翔性能以及载重要好很多。
二,同样载重,飞行时间2米优于1.4米。电池容量2米建议4400,1.4米建议3300。具体耗电不好说,看个人飞行习惯。
三,有区别,1.4米用2216足够了,2米的直接上2820,绝对足够
四,灵活性肯定是越大越稳,越小越灵活。转弯半径?。。。真没测试过
五,1.4米的配齐能飞的基本在500左右。2米的基本在900左右,我是按照朗宇的马达和电调+银燕的金属齿数码舵机来算的。

网友:
新手小点的就对了,建议更小的,先学会飞行。

网友B:
我用1。4米,3S2200x2、2212KV1400、7寸桨,带GOPRO,平飞油门30-40、爬升50-60,时间30-50分钟。

网友:
这么便宜,可惜自己是个新手,不会弄啊,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啊!!!

网友:
RE: 新人求教

引用 网友B:
我用1。4米,3S2200x2、2212KV1400、7寸桨,带GOPRO,平飞油门30-40、爬升50-60,时间30-50分钟。

七寸桨装得下么?

网友:
北京京西FPV发烧友的飞机,我也搞了一架,正在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材?
看起来真不错,要是有襟翼就更好了

就是普通冲浪者喷漆,呵呵。这个是1400的冲浪者,起飞重量不会太大,所以没有襟翼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喷了漆好漂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有襟翼就更可以接受了
可以飞的很慢,不是很爽么

这个可以开襟翼的,不是太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开襟翼的,不是太复杂。

可以试试襟翼副翼混控,机翼不用改,还省两个舵机。我的翼龙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襟翼副翼混控,机翼不用改,还省两个舵机。我的翼龙就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Arkbird飞控,貌似不支持襟翼功能,不过全装备的冲浪者是挺重的,超过1公斤,拿在手里沉甸甸。已经调整完毕,择机试飞!

网友(2014-09-28):
引用 网友B:
我用1。4米,3S2200x2、2212KV1400、7寸桨,带GOPRO,平飞油门30-40、爬升50-60,时间30-50分钟。

两块2200怎么装?加图传飞控什么的吗?7寸桨是不是要加高电机座?

网友(2014-11-01):
14楼开专业弄航模的,没法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1.4米的话,一块3300动力电,一块900视频电,带gopro,刚刚好,不过速度比空载飞行要快一点,飞行时间如 ...

楼主冲浪者fpv 搭配什么飞控和gps比较好? 另外如何实现失控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