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块板的同学帮看一下,这个烧掉的管子的型号,多谢哈~~~

楼主(2013-02-19):
有这块板的同学帮看一下
这三个管子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那两个没烧的管子型号是A2SHB
那个烧掉的管子,型号是不是也一样?
这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一样,就当一样

网友:
是一样的!小功率低频贴片三极管SI2302 A2SHB

网友:
等高手来看

网友:
A2sHB 跟下面那俩一样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换上个一样的了
现在加电红灯闪几下就不亮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没开控)

楼主:
换了个A2SHB
上去

加电,灯闪
控打开,灯闪两下不闪了--对频成功!

网友:
完全一样

网友:
有结果就好。。。

网友:
应该一样。

网友(2013-03-23):
这个是JR的2.4G高频头?

网友(2013-05-05):
这个应该是玩具小四轴的板,4个驱动MOS管型号是2300,如果再烧可以换功率大点的,呵呵,或者2个骑马焊一起

网友:
伟力四轴电路。四个NMOS驱动四个空心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