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3-02-19):
1、 目前用的二手步进多数为6线
电机
,驱动板多为4线的,请问6线电机与4线的区别,这个改着用有合理么?
2、 采用单轴多细分驱动有什么优点,集成的驱动板一般是16细分的,单轴驱动可以达到128细分,多细分的优势是什么?
3、 多细分是否对计算机硬件有更高的要求?
先问这么多吧,谢谢。

网友A:
早期的驱动器也一样是6线驱动器,6线驱动器的震动控制不是4线能比较的,我为此开发了一块6线电机驱动器测试才得出的这些结论。4线驱动器和6线驱动器我都有的,现在市场上面之所以还有大多6线是因为你买回来使用更加容易匹配你的驱动器。变得更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