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玉兔飞控控制跑车吗?怎么做,请详细说明下。

楼主(2013-02-19):
可以用玉兔飞控控制跑车吗?怎么做,请详细说明下。
如果只前后运动,怎么连接?

网友A:
不能,车子用飞控没用,除非像APM那样自动返航,车子基本上很少有控制的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B:
有一个两轮的,论坛里有

网友C:
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 舵机接尾舵 在船上用过MWC

网友C:
简单点可以接一个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