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的內阻

楼主(2013-02-19):
雙天2830的電機 內阻83跟154 會差很多嗎?  是效率差別 還是會更耗電? 誰懂呀?

楼主:
EA980kv  CA980kv 的內阻差這麼多  不知差別在哪裡

网友:
其他数值相同下 内阻越少越好

网友:
是内阻这个值本身相差有点多。
更有意思的是EA标注的功率反而比CA小。

不过EA系列貌似确实有改进,因为他用11圈的绕组搞定了以前12圈绕组的KV,这相当于电机转子磁场增强了。
电机设计上常用的手段包括:更强的磁体,比较厚的转子外壳(磁阻更低),薄的铁芯叠片(涡流损耗小),导磁性能好的铁芯叠片,铁芯叠片窗口面积尽量加大,不惜缩小中心孔直径(蝎子等在这方面比较极致),耐高温漆包线。
基本上达到的效果就是由于整体上磁场增强了,同样转速的感生电势会变大,也就是KV变低。于是匝数可以减少,铜线总量不变的话相当于绕组的铜线变短粗了,内阻降低也正常。
要是再加上增加窗口面积的效果,就比较可观。
不过这些很多都是以增加重量为代价的,尤其是加多转子壳,铁芯和铜线,会导致电机变重很多。如果仔细去分析蝎子电机的功率重量比,就会发现它虽然猛,但是重,结果基本上是(以标称功率判断),在较小的尺寸上,用差不多的重量,实现了别的品牌大一号尺寸电机的功率。

双天的CA/EA系列,EA57克,CA55克,没有明显变化。再加上标注值的水分,晕。只有拿到实物查看和测量才能对比出来。估计多半尺寸方面的优化不是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