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飞腾FLYFUN电调发热问题

楼主(2013-02-19):
如题,我飞REARBEAR迷你机,安装的是好盈30A飞腾电调,配的是2825高KV值
电机
,4S 850mAh
电池
, 电调接上电池后,不启动马达,放在那里都发热,上天飞5分钟下来,热得烫手,但飞行超过20多个电池后,电调暂时没有问题,只是发热而已。请问我需要更换40A或更高电调吗?

网友A:
这迷你机应该不小啊。

网友B:
不启动的话,不应该发热这么厉害啊。。。。电机有问题。。或那里有电路问题。。?

网友C:
放在那里都发热这个有点不正常啊

网友D:
应该是哪里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查查是电机还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