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刀,用过的来说说

楼主(2013-02-19):
是数控切断刀好用呢,还是装白钢板的刀盒好用?

网友:
多大的床,多大的料?

网友:
DIY 白钢够了

网友:
对,0618级别的小床,45钢,20毫米,1.5刃宽的白钢刀,一点点机油加上毫无压力

网友:
哎,今天买了个刀杆花了95元啊,夹京瓷的切断刀片的。刀片还没买呢,败了好多钱了。

网友:
因家用车床刚性较差,建议用白刚切刀.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是用HSS白钢片

网友:
数控刀片小床用太厚了

网友:
白钢刀主要是说磨刀了,磨好了就好用,

网友A:
数控2MM的刀片好用
无论设计与效果上,非DIY人群,那些仅凭个人有限有知识磨出来的刀片能比的。

但DIY有个乐子与成就感。

在DIY里,有一些人会因为成功用2MM的刀,切断35MM的材料而高兴。
在工业中有可能这只是千万世次重复的工作之一。

我按书里的角度磨过不少把切断刀,但效果没有有接近数控刀片的。
当然我水平很差的原因

于是如你不是高手,没有磨刀机。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控2MM的刀片好用
无论设计与效果上,非DIY人群,那些仅凭个人有限有知识磨出来的刀片能比的。

营地兄,不知道哦2毫米的合金切断刀在0618小床上效果如何,我始终怕刀片前角过小,切削力过大,床子撑不住。如果效果也和中型(类似cjm250级别)上一样好的话,我也去整些试试,最近发现家里的浮尘多了,感冒老好不了

网友:
可以根据不同的切断材料的直径,来选用和磨制不同宽度的割刀。我一般切割16mm以下的圆钢时,磨制的是1mm宽度刀头长9-10mm的割刀,对于16mm到30mm的圆钢,则磨制割刀宽度为2mm刀头长20mm的割刀(要配底座加固的刀座),再大的料,小车床没力气不大好割了,一般用锯。

网友:
数控刀刀尖高度要严格,切出来效果好极了。如果刀尖高度不准确,很容易崩刀。一个刀片30元。
白钢刀和焊接刀要讲究磨制角度,磨好了就很好用,磨不好心里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黑马兄你没有细细观察切断刀片

虽然看上去它前角的部分只有一个小小的坑

谢谢营地兄,说来惭愧,我没接触过数控上用的切断刀片,所以想先向你了解一下,祝你们取得好成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黑马兄你没有细细观察切断刀片

虽然看上去它前角的部分只有一个小小的坑

希望营地侠能将修整过的二手刀片的后角拍几张特写图与坛友分享,我先替大家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断刀貌似数控的问题往往是不够长,呵呵!

当你要切断超过20mm的棒料的时候,往往不能直接买到合适的切 ...

鹰兄  我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 , 我认为切断刀 是最难磨的

网友:
我认为切断刀 是最难磨的

网友:
这倒是真的,CJM250 也许精度一般。但必必意是齿轮调速的机子
开到 250--350转时。力量还是有点的。

网友C:
数控刀转速得高,白钢条得淋水

网友D:
自己玩就用白钢刀 帮人做件或生产就用机夹切断刀

网友E:
感觉250级别小车2mm切断钢材好些,3mm有点累。铜铝等软材料就不说了,闭着眼睛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