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接HDMI

楼主(2013-02-19):
今天试了下用TX100的HDMI接HDMI转AV板,可是无法接受到视频信号,是否TX100不支持还是怎么的?

网友A:
TX100接HDMI转AVI的转换板,这转换板上必须要接5V电源才能工作,一般可从接收上插电即可

另外这种板上的电源形式,有用电源线引出的,也有的是一个USB插座,后者需要做一个舵机线转USB的线

我也是以前不管用5N还是TX100接这转换板都不能工作,还有为是这板坏了,昨天问了卖家的老板才弄清这问题。结果只要插上USB线,不管5N还是TX100都能正常输出视频了

不过TX100用HDMI输出视频,仍然与用AV线输出的相同,最高码流28M那一档仍是只要开录就没了输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100接HDMI转AVI的转换板,这转换板上必须要接5V电源才能工作,一般可从接收上插电即可

另外这种板上的 ...

十分感谢,那我就不折腾转换板了,直接买个摄像头好了,谢谢,一开始以为我的转换板坏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X100接HDMI转AVI的转换板,这转换板上必须要接5V电源才能工作,一般可从接收上插电即可

另外这种板上的 ...

请教,我有松下GF1微单4/3系统,用AV接口只在回放状态有输出,在拍照设置时就没有了,视频拍摄设置时也没有,那天用别人接5n的高清线试了一下也没有,我主要是想用来拍照片,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有松下GF1微单4/3系统,用AV接口只在回放状态有输出,在拍照设置时就没有了,视频拍摄设置时也没 ...

不好意思,我没有用过GF1,不知它是怎么设置的。你可以到色影无忌的GF1俱乐部去问问:

http://forum.xitek.com/forum-viewthread-tid-815109-highlight-GF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