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研究平民化百来块钱的MWC闭环云台控制器吧。。。。

楼主(2013-02-19):
crazyboyyy的帖子【抛砖引玉】mwc用于闭环云台(5楼有改进版代码)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888&extra=page%3D3

根据crazyboyyy帖子里的教程修改代码,
1、开环时速度可以控制的很快,即使用最差的舵机都可以很快,也就是把传感器固定在机架上。
调节ROLL,PITCH,LEVEL的各自PID参数,如果使用好的舵机的话,可以达到云台稳定要求。
需要遥控器介入调整角度就修改代码:
#ifdef GIMBAL
    servo[0] = constrain(axisPID[PITCH]  + rcData[TILT_PITCH_AUX_CH], TILT_PITCH_MIN, TILT_PITCH_MAX);
    servo[1] = constrain(axisPID[ROLL] + rcData[TILT_ROLL_AUX_CH], TILT_ROLL_MIN, TILT_ROLL_MAX);
使用舵机频率选择
        #define SERVO_RFR_50HZ
     //#define SERVO_RFR_160HZ
    //#define SERVO_RFR_300HZ

2、闭环控制时速度就不够快了,也就是把传感器固定在云台上。
闭环时把LEVEL的PID参数调到最大都不够快。而且调节ROLL,PITCH的PID参数会使云台震荡。

另外,如果把飞控刷成#define AIRPLANE固定翼模式,云台舵机插到副翼(有两副翼,任选一个,如果反向就插另一个)和升降输出端,也可以控制云台。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闭环控制,根据姿态的变化量输出控制量,希望有高手能够修改MWC程序的PID控制,利用GUI能够方便的调整PID。

个人认为以下代码就是PID控制代码,水平有限,苦研未果
//**** PITCH & ROLL & YAW PID ****
  int16_t prop;
  prop = max(abs(rcCommand[PITCH]),abs(rcCommand[ROLL])); // range [0;500]

  for(axis=0;axis<3;axis++) {
    if ((f.ANGLE_MODE || f.HORIZON_MODE) && axis<2 ) { // MODE relying on ACC
      // 50 degrees max inclination
      errorAngle = constrain(2*rcCommand[axis] + GPS_angle[axis],-500,+500) - angle[axis] + conf.angleTrim[axis]; //16 bits is ok here
      P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conf.P8[PIDLEVEL]/100;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errorAngle*P8[PIDLEVEL] could exceed 32768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PTermACC = constrain(PTermACC,-conf.D8[PIDLEVEL]*5,+conf.D8[PIDLEVEL]*5);
      errorAngleI[axis]     = constrain(errorAngleI[axis]+errorAngle,-10000,+10000);    // WindUp     //16 bits is ok here
      I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I[axis]*conf.I8[PIDLEVEL])>>12;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10000*I8 could exceed 32768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
    if ( !f.ANGLE_MODE || f.HORIZON_MODE || axis == 2 ) { // MODE relying on GYRO or YAW axis
      if (abs(rcCommand[axis])<350) error =          rcCommand[axis]*10*8/conf.P8[axis] ; // 16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350*10*8 = 28000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if P8>2 (P>0.2)
                               else error = (int32_t)rcCommand[axis]*10*8/conf.P8[axis] ;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500*5*10*8 = 200000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if P8>2 (P>0.2)
      error -= gyroData[axis];
      PTermGYRO = rcCommand[axis];

      errorGyroI[axis]  = constrain(errorGyroI[axis]+error,-16000,+16000);          // WindUp   16 bits is ok here
      if (abs(gyroData[axis])>640) errorGyroI[axis] = 0;
      ITermGYRO = (errorGyroI[axis]/125*conf.I8[axis])>>6;                                   // 16 bits is ok here 16000/125 = 128 ; 128*250 = 32000
    }
    if ( f.HORIZON_MODE && axis<2) {
      PTerm = ((int32_t)PTermACC*(500-prop) + (int32_t)PTermGYRO*prop)/500;
      ITerm = ((int32_t)ITermACC*(500-prop) + (int32_t)ITermGYRO*prop)/500;
    } else {
      if ( f.ANGLE_MODE && axis<2) {
        PTerm = PTermACC;
        ITerm = ITermACC;
      } else {
        PTerm = PTermGYRO;
        ITerm = ITermGYRO;
      }
    }
    if (abs(gyroData[axis])<160) PTerm -=          gyroData[axis]*dynP8[axis]/10/8; // 16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160*200 = 32000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else PTerm -= (int32_t)gyroData[axis]*dynP8[axis]/10/8;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delta          = gyroData[axis] - lastGyro[axis];                               // 16 bits is ok here, the dif between 2 consecutive gyro reads is limited to 800
    lastGyro[axis] = gyroData[axis];
    deltaSum       = delta1[axis]+delta2[axis]+delta;
    delta2[axis]   = delta1[axis];
    delta1[axis]   = delta;

    if (abs(deltaSum)<640) DTerm = (deltaSum*dynD8[axis])>>5;                       // 16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640*50 = 32000           16 bits is ok for result
                      else DTerm = ((int32_t)deltaSum*dynD8[axis])>>5;              // 32 bits is needed for calculation

    axisPID[axis] =  PTerm + ITerm - DTerm;
  }

真心希望大家群策群力,把自己会的贡献出来,造福基层模友。。。

楼主:
告别八百上万的云台控制器,大家一起来研究吧。。。。

网友:
日..........这标题...............

网友:
被标题骗了。。

网友:
。。。    ...23456..10000

网友:
路过,虽然不懂,但强烈支持

网友:
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还是要好好上编程课的,然后才有机会来贡献。。。

网友:
看到这个~算是一个开源项目~不错~顶了~

楼主:
顶起,看帖的人回个复,让更多人看到,让有能力的人参与进来,一起来打造我们的低成本闭环控制云台。

网友A:
代码是你自己写的?啥叫闭环?不就两个舵机吗?哪里来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你自己写的?啥叫闭环?不就两个舵机吗?哪里来的控制器?

1、代码是MWC开源程序啊。大家可以一起来修改。
2、个人认为,闭环就是把传感器固定在云台上,反馈姿态进行精确控制。
3、控制两轴云台的话,就是两个舵机。
4、控制器就是MWC飞控板啊。本人的飞控板是海盗,所以可以刷MWC固件。

楼主:
如果刷+4四轴模式固件,利用其中一个PITCH、ROLL的输出,去控制数字舵机,不知道可行否?如果把舵机换成双向电调,控制无刷电机,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B:
servo[0] = constrain(axisPID[PITCH]  + rcData[TILT_PITCH_AUX_CH], TILT_PITCH_MIN, TILT_PITCH_MAX);
    servo[1] = constrain(axisPID[ROLL] + rcData[TILT_ROLL_AUX_CH], TILT_ROLL_MIN, TILT_ROLL_MAX);
这一句在哪 我找不到 有截图没?给我说说 谢谢了

网友B:
我的往后仰 补偿的角度不够 应该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vo[0] = constrain(axisPID  + rcData[TILT_PITCH_AUX_CH], TILT_PITCH_MIN, TILT_PITCH_MAX);
    ser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往后仰 补偿的角度不够 应该怎么改?

你是开环还是闭环?

楼主:
如果调整PID还不够补偿的话,只有调整舵角的位置了。。

楼主:
横滚、俯仰的舵机舵角位置最好一样长。
比如:横滚舵机转10°,云台也横滚10°,那么俯仰舵机转10°,云台也俯仰10°。
再比如:横滚舵机转10°,云台横滚7°,那么俯仰舵机转10°,云台也俯仰7°。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是开环 闭环?那个我找到了 复制你的替换掉原来的么?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建议云台 只接了 俯仰 往一个方向补偿的 很少
舵角 舵量都改了微调也调了

网友:
替换这里?  #ifdef GIMBAL
    servo[0] = constrain(TILT_PITCH_MIDDLE + TILT_PITCH_PROP * angle[PITCH] /16 + rcCommand[PITCH], TILT_PITCH_MIN, TILT_PITCH_MAX);
    servo[1] = constrain(TILT_ROLL_MIDDLE + TILT_ROLL_PROP   * angle[ROLL]  /16 + rcCommand[ROLL], TILT_ROLL_MIN, TILT_ROLL_MAX);

楼主:
是的,把这两行注释掉,添加那两行新代码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是开环 闭环?那个我找到了 复制你的替换掉原来的么?

目前只有开环可以调得好,所谓开环,就是把你的飞控板固定在机架上。

楼主:
刷好固件,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所有参数置0,点选ANGLE自稳模式,LEVEL的D值加到100,P值加到10,转动机架,如果云台补偿不够就继续加大P,补偿过度就减小P,调好P后,就可以调ROLL、PITCH的P了,调到速度足够快,最后慢慢加上D,看,不管你怎么转,转多快,云台都能跟上你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建议云台 只接了 俯仰 往一个方向补偿的 很少
舵角 舵量都改了微调也调了

先不要接遥控接收机,调好云台机械中位,调好PID参数,再接遥控,控的中位点设在1500,设不了就改程序代码,把程序中位点改成你的控的中位点。

网友:
闭环就是飞控板只做为云台用?

楼主:
现在讨论的都是飞控只作为云台用,闭环就是把传感器固定在云台上,无论你怎么转机架,传感器反馈的是云台的变化姿态。
而开环是把传感器固定在云台以外的其他地方,传感器反馈的是飞机的变化姿态,并不是云台的姿态。

网友:
那两句代码已替换,云台还是无法手动介入,只能是设置在一个最高,中间或最低时打开云台增稳,增稳时无法介入!不增稳时旋钮调节起效,还有后仰已旧是一点,感觉府仰全布行程只有四十五度

楼主:
拍张云台图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好固件,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所有参数置0,点选ANGLE自稳模式,LEVEL的D值加到100,P值加到10,转动 ...

这个需要解锁吧?我的想法是把普通的ouput代码copy到云台上?另外,用360度的电机是不是会方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张云台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MWC即作为飞控控制四轴,又作为云台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解锁吧?我的想法是把普通的ouput代码copy到云台上?另外,用360度的电机是不是会方便点?

刷“云台模式”不需要解锁,,360 舵机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云台模式”不需要解锁,,360 舵机应该可以。

对我是即四轴,又云台增稳,不需要解锁!插电云台就起作用, X4模式最新固件, 现在就是无法在云台增稳的情况下,遥控辅助角度,必须设置旋钮 低中高随便一个位置是增稳,其他没有增稳,开启增稳的时候辅助调节无效。

网友:
太复杂,帮顶了

楼主:
现在讨论的都是飞控只作为云台用

网友D:
MWC不是有闭环云台模式么
就是不能通过GUI调整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MWC不是有闭环云台模式么
就是不能通过GUI调整PID

请教闭环模式在哪里设置???

网友E(2013-03-24):
学习刷了固件,就是云台抖得厉害

网友F:
我的版回来啦。但我还不会接呀。也不知道在那里下 载软件,那位大大教一教我呀?
最好有家线图呀。

网友G:
高手!为大家作奉献,辛苦了,顶一把

楼主:
其实舵机用于开环控制还是很不错滴。。。

网友H:
加油,希望家了尘封的MWC还有用武之地

网友I(2013-07-05):
好可惜啊~可是先帮顶起里先!
真希望MWC的这个云台.可以不只是支持舵机电机.能支持无刷电机那该多好.

网友J: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K:
顶起!我也是MWC,最近想搞航模摄影,不知它本身自带的舵机云台效果如何?这个自带的,算是开环控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