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猛加油 锁不住尾巴

楼主(2013-02-19):
如题 悬停没事,猛加油 3d就锁不住尾巴 ,扫过一次奖 就这样了。陀螺780 ,难道轴弯了?看不不来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B:
例行工事…
先检查尾舵中位,大螺距甩尾加感度及检查电机有否掉转数… 金鱼或回弹试试减感度,否则就是机械或舵机(或换舵机臂孔)问题…

网友C:
这个不好说
楼主弄个视频看一下
否则回复的还是千篇一律的东西

网友D:
应该是急变螺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