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相步进驱动的疑问,高人进

楼主(2013-02-19):
                       入论坛许久,一直木有搞懂二相步进驱动的,原理

                  步进电机都是二相,里面二个线圈 不算抽头,,都是,A+  A- 和 B+B-

           问题来了,,,,,,,,

                   1   二相步进驱动,,,是不是交替给这二个线圈通电?

                   2     步进驱动输出的是方形的脉冲波形吗?

                   3    步进电机的电流怎么测量?,,,是串个直流电流表在A或者B相线圈中吗?

网友A:
相电流是脉冲电流,不是持续的,没有必要测。 测驱动的电流,在电源输入哪里串电流表测就可以。

要准确的测相电流,串一个1欧的电阻,用示波器看电阻两端波形电压值,就是脉冲电流值。

网友:
在整步工作状态下: 1   二相步进驱动,,,是不是交替给这二个线圈通电?

                   2     步进驱动输出的是方形的脉冲波形吗?

这样理解是对的

网友B:
3    步进电机的电流怎么测量?,,,是串个直流电流表在A或者B相线圈中吗?
不是的。要想测线圈的电流要用高频电流表。普通的电流表与万用表测的是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电流是脉冲电流,不是持续的,没有必要测。 测驱动的电流,在电源输入哪里串电流表测就可以。

要准确的 ...

谢谢了,,,这下知道怎么测试电流了,,,,大侠,,,,,二相的步进驱动,输出是脉冲方波电流,

                      可以用来做电火花玩不,,,,,,,只用A相二头   B相二头悬空,  A+接工件A-接电极,,,,,,,大侠,你看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步进电机的电流怎么测量?,,,是串个直流电流表在A或者B相线圈中吗?
不是的。要想测线圈的电流要用 ...

                                  哦,谢谢了,,,大侠,再请指示,,,,,,,

                 如果测量电动车直流无刷电机电流,,,,,,如果串个直流电流表在电机电源线

                                       里能准确测量出无刷电机工作时的电流吗?

网友:
可以的。在电机线串个1欧的电阻。。。这个电阻功率最少要在5W以上。在测试与实验时我一般是串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