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能连接亚托100遥控器练习的模拟器软件啊

楼主(2013-02-19):
如题!!!刚刚入手亚托100想用它来练习模拟器。求高手推荐可用的模拟器,不胜感激!!!

网友A:
80元左右的飞鹰模拟器即可,里面带凤凰(可网上升级的)。
附带的音频线可以直接插100的控。

另外我记得100自己带一个FMS模拟器。

网友:
那是3.0

网友:
是不是都支持啊?

我在一直用的模拟器,凤凰3.0,没有问题。

就是那手感,比较紧,还是算了。最好和飞真机的遥控器一样就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元左右的飞鹰模拟器即可,里面带凤凰(可网上升级的)。
附带的音频线可以直接插100的控。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LZ新入,需要尽早确定手型(美国手或日本手)。

网友:
随便下个都可以用啊,当初我的100X就是用的自带的,后来觉得不好,网上下了个一样用(我忘了是那个好像也是凤凰的),不过新手都不会校准,所以有点难。

网友:
....100就不用模拟器了把4通锤子机,只要记得炸机关油门就坏不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