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筋棒如何加工

楼主(2013-02-19):
年前买了几根,实在加工不了,头疼死了。怎么也车不好。
大家有什么高见?

或者谁能代劳,,当然是有偿的。。

网友:
这个非常富有弹性,很难加工,车的时候外表都是毛刺毛刺的,我平时加工的时候是车剩点余量,再用动力头装上砂轮磨出想要的尺寸,加工好之后表层不亚于成品

网友:
白钢刀磨后好用油石修到最锋利,刀要薄要尖,干塑料就得这样

网友A:
出个馊主意!!搁冰箱里 冻冻,拿出来迅速加工!
加工到一个工艺阶段,再去冻,冻好了,在加工。

我乱说的,你试试。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想车内孔

楼主:
用砂轮磨,这个貌似很新奇,明天试试。不过味道肯定也很新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轮磨,这个貌似很新奇,明天试试。不过味道肯定也很新奇

我还是建议 冷冻 然后加工!!

网友:
这个是聚氨酯吧,不好加工需要把刀磨的很锋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轮磨,这个貌似很新奇,明天试试。不过味道肯定也很新奇

我加工时主要加工外圆,砂轮磨的时候,没有什么异味和烟尘。

网友:
楼下的大侠,你怎么看!
我学习一下。

网友B:
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车过牛筋棒 这个应该是叫聚氨酯棒 我们做的时候 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用美工刀的刀片 一片片掰断 用油石磨刀尖圆弧 然后用AB胶粘在刀杆上面 用机油做切削液 转速要慢 车下来的车屑要是那种很薄的片片 表面光洁度很好的
还有一种方法 用白钢刀也行 想要用合金刀片就用YG6或者是YG8的 YG6的稍微好磨一点  磨出很大的前角 磨修光刃 刀具圆弧按照进给量来 要比进给量最少大一倍 转速要高 可以不用冷却 车出来的车屑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桶 翻过来卷到没有加工的那一边  这种光洁度超好
车软料子的刀都是差不多的 能车橡胶的刀就能车聚氨酯 刀子蛮好磨  但是用高速车内圆的时候千万要小心 车一段就要停下来把车屑拉出来 要不然车屑卷在内孔里慢慢磨化了那就惨了 刀子都拔不出来 嘿嘿

网友:
天下车刀,无坚不摧,唯快不破!

网友:
聚氨酯材料柔软、韧性好,确实不好加工,手工割都不好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车过牛筋棒 这个应该是叫聚氨酯棒 我们做的时候 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用美工刀的刀片 一片 ...

谢谢指导  我直接拿两块铁板夹住美工刀片  这样能不能车外园??如何切断?美工刀太薄了吧

网友:
书上说是 前角30度,后前30度,顶角30度的橡胶刀很好用。

估计用在这个材料也也不错吧

网友:
美工刀片用钳子就能掰下来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个馊主意!!搁冰箱里 冻冻,拿出来迅速加工!
加工到一个工艺阶段,再去冻,冻好了,在加工。

这个方法可能会好些!

网友:
车橡胶类的软材料,前角要大,并且前角要倒一个0.1的角。
目的是使车刀在接触上材料以后,先挤压,再切削。
这样车制出来的聚氨酯棒精度好,光洁度好。
我经常车这种材料做垫圈,后来知道有卖这种材料的垫圈的

网友:
在一本车工技能书上见过,说是用缝衣针可以车橡胶一类的软韧工件

网友C:
这有何难, 海绵都车过更何况这种塑料

在n次失败后发现,数控刀片是最好用的,
刮胡刀片,裁纸刀片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用, 那是双面开锋的, 刀片必须倾斜一定的角度,刀片角度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何难, 海绵都车过更何况这种塑料

在n次失败后发现,数控刀片是最好用的,

数控刀片那么多种,你倒是说说是哪种啊?

网友:
没拍照片, 是车软金属用的那种,
如果要照片的话,估计要等两天

网友:
是用海绵块车耳机棉,

网友:
没车床。
以前有打磨过,做成皮碗的样子。
用手电钻夹稳后使得胶棒自转,外配手砂轮机打磨外形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打算用美工刀试试。。用俩铁板夹住  看看可以否

网友D:
兄弟是不是准备干坏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不是准备干坏事啊?

干啥坏事啊  我最近想做几个橡胶滚轮  三个滚轮夹住一个物体做间歇性转动  和气缸做联动。每转6度,气缸做一次往复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啥坏事啊  我最近想做几个橡胶滚轮  三个滚轮夹住一个物体做间歇性转动  和气缸做联动。每转6度,气缸做 ...

嘿嘿,又搞新发明呢,N年前我做过,太毛了,试着把刀磨的锋利些

网友:
用小磨头做精加工,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