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里面的构造 是什么啊

楼主(2013-02-19):
求解。。由于 第一次 装油机 发动机 侧装了 怕加压 的时候 把废油 在加进 油箱里

网友A:
汽油机油箱不用加压,接一个通气管同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油箱不用加压,接一个通气管同大气

就比如这个排气里面 是完全空的 对吧
那样就 不能防止 飞机倒飞或者 发动机倒置安装 导致废油 通过加压流进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比如这个排气里面 是完全空的 对吧
那样就 不能防止 飞机倒飞或者 发动机倒置安装 导致废油 通过加 ...

你发的这个是甲醇机的排气管,汽油机的排气管是没有加压管接口的,油箱不用加压,汽油机的化油器有泵膜把油吸进化油器,但是油箱要有通气管通大气保持常压,否则油箱里是负压就吸不进油了。发动机正装倒装都可以,几乎所有的TOC发动机都是倒装的。

网友:
不知到是汽油机或甲醇机。如是甲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