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航力与动力配置迷失

楼主(2013-02-19):
最近购置一架2米冲浪者与1.4米冲浪者做比较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 1.4米冲浪者,动力配置:2212 2200KV 6X4桨,3S 7200mA电池,全配约1.5Kg,巡航电流约5~10A,总飞行时间约40分钟。
* 2米冲浪者,动力配置:2820 1100KV 9X4.5桨,4S 15000mA电池,全配约3.3Kg,巡航电流约15~20A,总飞行时间约40分钟。
以上二架飞行时间差不多,原以为大飞机可以载较多电池,飞行时间可以较长,但却让我大失所望,有可能是我动力配置不当,或者飞机大、重量重,本来就较耗电…???....垦请前辈们提供动力配置及建议,如何才能提升续航力!

网友:
能量守恒。。。。

网友A:
看了你的配置对我启发很大,正准备买冲浪者

网友:
建议你上天行者1680,整到1.5公斤左右,,3S5000MAH,,2814,1100KV,能飞半小是以上.

不过,还得看你是想让飞机,像导,,弹一样的飞,还是像老鹰一样的滑漂.

网友:
机大了,重了,动力损耗也是必然的

网友:
重量摆着吧 应该

网友B:
配置有误  而且 电池太重   能飞久吗 呵呵 电机KV 不对 巡航电流超大 然后你放大电池 造成了 恶性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有误  而且 电池太重   能飞久吗 呵呵 电机KV 不对 巡航电流超大 然后你放大电池 造成了 恶性循环

请推荐完善的电机KV值及配桨,如何才能降低巡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