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NAZA-M开机自检 最后几下绿灯是闪3下而不是4下的,希望DJI也回答一下

楼主(2013-02-19):
搜了一下论坛,貌似不少人最后都是只闪3下,那个帖子里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虽然并不影响飞行,但是还是不踏实,想确认一下大家也好放心。

说明书上写的是“如果最后四下绿灯闪灯异常,请联系我们” 。我问了一个二级代理,也说不清楚,说要不拿过去看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自检之后的三闪或者四闪绿灯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之后的三闪或者四闪绿灯都是正常的。

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检之后的三闪或者四闪绿灯都是正常的。

3代表啥 4又是啥含义?

网友:
我的是閃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代表啥 4又是啥含义?

都是代表初始化成功,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上,黄红灯频闪是指南针误差过大的意思,请问这个灯亮对飞行器有没有坏影响?比如使指南针失灵什么的

网友A:
出现这个警示灯肯定要重新校准的,不能再飞行了,因为指南针数据会提供给飞控,飞控根据这些数据做出反馈。所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警示灯肯定要重新校准的,不能再飞行了,因为指南针数据会提供给飞控,飞控根据这些数据做出反馈。 ...

请问楼上做过GPS指南针校准正常飞后,如果换个地区起飞,需要重新校准么?比如从一个省换到另一个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上做过GPS指南针校准正常飞后,如果换个地区起飞,需要重新校准么?比如从一个省换到另一个省

建议重新校准。

网友:
老naza4下   新naza3下.  凑字.......

网友D:
老的naza3下.新的naza4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的naza3下.新的naza4下....

还分老旧?我是1月份买的,也是三下。

网友(2013-06-04):
引用 网友D:
老的naza3下.新的naza4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升到V2就4下了,

网友:
从买来到现在,还没通过电的表示轻轻地飘过!!

网友E:
我的升级了,绿灯是闪4下,我留意过!

网友F:
固件是 2.02时 闪3下,刷到 3.12时 是4下~~~

网友G:
naza m 升级最新版后 是4下······

网友H:
我的是5下,哈哈~~~~

网友I:
NAZA V2+GPS版本套装,4下!

网友J(2014-01-03):
lite, 3下。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