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625算得上工业小车床吗?

楼主(2013-02-20):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江苏如东的LT625算得上工业小车床吗?钢性怎么样?加工不锈钢可以吗?谢 谢!

型  号     LT625B*450LT625B
最大工作回转直径,mm  φ250
最大工件长度,mm  450
主轴孔径,mm φ26
主轴转速(6级) ,rpm 250-1500
纵向进给,/r 0.06-0.5
公制螺纹(11种),mm  0.25-2
英制螺纹(6种),mm/1"  24-12
电动机功率 ,Kw 0.75
机床外形尺寸,mm    1100×590×1110
机床重量(约),kg                     210

网友:
不懂床的飘过

网友:
应该算,坛里的巧手win_win之前用的就是这款,又能上楼放家里,刚性也好,这也是我的初步意向之一。

网友:
那CJM250 呢? 貌似买这个床的人不多啊,    二选一 你选哪个?

网友A:
玩玩就算了!有地方就上0630

网友:
选小车要先床头箱宽点的刚性才好!

网友B:
嘿嘿,这床我用过,我来说说。
这小车就是针对工厂用户搞批量生产的,床体厚实,床筋宽大有刚性。
我出掉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车螺纹要换挂轮,对玩家来说这实在是够麻烦。
工厂不同,往往一个工序后整批零件换其他车床再加工下一个工序。所以工厂的要求就是机器皮实耐用,操作简单。
我们玩家家里不可能摆太多工具,所以理想的工具是功能越全越好,一机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玩就算了!有地方就上0630

0630不知道兄弟用过没?
我开过0630,打死我也不会往家里放这种机器,笨重不说,噪音不是一般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这床我用过,我来说说。
这小车就是针对工厂用户搞批量生产的,床体厚实,床筋宽大有刚性。
我出掉 ...

你好:

        这个床是江苏一个如东县生产的,这是一个老厂吗?另外,这个床车削不锈钢,车出来光滑吗?钢性可以吗?车床净重多

少?适合上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床是江苏一个如东县生产的,这是一个老厂吗?另外,这个床车削不锈钢,车出来光滑 ...

你的出了吗?本人有意,如方便联系一下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床是江苏一个如东县生产的,这是一个老厂吗?另外,这个床车削不锈钢,车出来光滑 ...

好像原来是国营的,后来集体制了吧,这个不大了解。
不锈钢很容易车啊,白钢刀就能车的光光的。
250家用足够,大小正合适。
我做的小工具都是这个车床做的,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我就放在楼上使用,没什么大问题,老实说不超过500KG根本无需担心安全问题。
2-3百公斤跟安全不沾边,5-6个人抱一起跳几下还能把楼给跳塌了?

网友:
好用就行,管他什么工业业余!估计也没有人能给他们下定义!

网友:
换好点的点油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这床我用过,我来说说。
这小车就是针对工厂用户搞批量生产的,床体厚实,床筋宽大有刚性。
我出掉 ...

赞同    家鸡就用该  功能齐全  减少活动量

网友:
以前二手市场见过这样的,3500没买,后来又有,又没买,现在后悔了.家用,差不多了

网友C:
如果论坛中20个用cjm250的有10人是在小区里,楼上楼下左左右右都有人家的,而且还不被投诉(或好意提醒)的话,我就上。否则真找不到一个在家用齿轮机的理由。

其实个人觉得,家用机换挂轮就是用来车螺纹,但是做个东西有几个是有螺纹的?有几个螺纹还非要车出来而不用丝锥板牙的?

最后,不知道论坛里多少兄弟有小孩(10岁以下的)?
昨天我2岁的儿子打翻了我阳台一小杯泡旧板牙的煤油,虽然是件小事,但老爸在阳台抽烟怎么办?老婆洗衣服时没发现滑到怎么办?还是折射出家里玩这东西的安全性。想想一味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却不考虑邻里家人,作为一个男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论坛中20个用cjm250的有10人是在小区里,楼上楼下左左右右都有人家的,而且还不被投诉(或好意提醒)的 ...

说 的对,这都是实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30不知道兄弟用过没?
我开过0630,打死我也不会往家里放这种机器,笨重不说,噪音不是一般的大。{:1_ ...

哥哥啊,如果你卖了LT625,你会重上哪一款机?我是说如果,谢谢,我一连卖了二台车床:一台SC4  和一台C0630,现在真没看好,有点迷茫,为了确保安全,不打扰邻居,我甚至都差点买了苏联小车床(70公斤重)?请指点一下~,我需要200公斤以内的车床!

网友:
其实最关键的看你的加工范围了,加工范围不大的话,底座版的0618,是可以满足绝大要求的。刚性,噪音都没问题,猴哥之前那625也是我的首选。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工业级的。家用也可以,有些大。

网友:
艰难的。DIY

网友:
好机机,家用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的这种事,是肯定存在的,就算不是2岁小孩,我家的60多岁的老娘我就怕他乱动我东西出意外。

所 ...

你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啊,如果你卖了LT625,你会重上哪一款机?我是说如果,谢谢,我一连卖了二台车床:一台SC4  和一台C0 ...

我还在观望中,目前看中CJM250。但也有一些地方稍不满意,希望机缘巧合能找到一台满意的机器。
能符合要求的家用机可选择范围实在是少。
折腾过一次实在是怕了,这次一定慎之又慎,不碰到满意的坚决不出手。
这玩意可不比手机卖来卖去那么方便,进出一次得折腾掉半条命。
兄弟你那倒腾劲俺实在是佩服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论坛中20个用cjm250的有10人是在小区里,楼上楼下左左右右都有人家的,而且还不被投诉(或好意提醒)的 ...

CJM250的噪音应该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除非半夜三更开机器。
别小看齿轮变速,低速有力。比如你要滚个花,调到50转电机也是满负荷工作,动能一点不小。即使有变频器扭力补偿也不会有齿轮变速那般力气大。
CJM250就是少了个离合功能,挂轮一直在参与工作,丝杆也始终在转,噪音主要来自这里。
其实纵向进刀有没有倒是无所谓,不车螺丝时最好能脱开挂轮,那样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
路过!家用不参与!我有鸡窝!安全第一!

网友:
所以我是不会选无极变速的,变频器对我来说也只是为了解决三相电源的问题,因为它只是保证了电机全功率下的扭矩,和齿轮皮带等变速是两回事哦,后者速度降五倍但扭矩会增加五倍。而且齿轮变速我确实不敢恭维,我的20LV铣床无极变速和齿轮传动,无极变速使用高速钢刀具低速无力(尤其是铣燕尾),高速烧刀。齿轮传动搞得我白天只能开一半转速,大了我都嫌吵,晚上纯粹不开。所以我对无极变速和齿轮传动还是不感冒的。

网友(2013-07-16):
刚弄了台这样的小床!不知道如何!

网友:
本来就是工业机。CJM250是家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床是江苏一个如东县生产的,这是一个老厂吗?另外,这个床车削不锈钢,车出来光滑 ...

我刚接触车床,7月15号刚刚直接到厂家自提了一台,据厂长介绍,这个厂做车床已经有20年了!不知道算不算老厂。现在的工艺比以前也有改进!厂里工人年龄似乎大多在50岁以上!

网友:
选一个进给有变速功能而不需要换挂轮的绝对不会后悔。小床子尺刀小,我就是反复车削时站得他妈有点腰疼,进给太慢惹得。

网友(2013-09-23):
工业家用均可以

网友E:
能不能加工不锈钢取决于你的吃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