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02S防射桨,方案简单易行,大家看看可不可以?

楼主(2013-02-20):
02S大桨因为没有使用推力轴承,同时是内丝横轴,
那么必然存在不容忽视的射桨危险。
小鸡大桨重量相对比大鸡要轻很多,
旋转时的离心力一时半会不会摧毁桨夹轴承或使横轴固定螺丝滑出,
不过用得久了炸过了可就难说了。→定时

其实无论飞大鸡小鸡,每次上电及起飞之前做好必要的检查绝对是个好习惯。

尼龙绳又轻又软,
长度留至桨夹刚好能随意转动即可,
不会妨碍飞行,但很结实耐拉。

只是防射桨,但不能预防或制止轴承损毁或横轴固定螺丝脱落。
横轴固定螺丝可以适当上点螺丝胶。轴承就没办法了。
改外丝横轴的话目前还没有听说哪位模友找到合适大家的材料。
万一飞行中桨夹不慎脱落的话还是要失控坠落的···不过02S不会变成“绿箭侠”就是了~
还是经常做做检查吧~

额,《绿箭侠》挺好看的啊···暴风影音可以看评分9.6分
行尸走肉、反击、尼基塔、吸血鬼日记、破釜沉舟、绿箭侠——推荐给大家,和越狱一样好看的美剧~

另外各位模友请注意:
趁着02S没大炸插销还可以轻松取出来的时候,
请赶紧把主轴的两根插销都换成回形针之类的吧···
原装的插销炸弯后那是真心难拔得出来哟——“欲仙欲死”···

最后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顶楼主,我就是因为金属旋翼头上的这个插销把JJ出了的……

网友:
美剧推荐

网友A:
绿箭侠我也看的,不过我没02S

网友:
听说那个小飞机容易把金属粉末弄到电子版上面导致短路。

网友:
绑在桨夹螺丝上如何?

网友B:
直接M2*30的12.9级螺丝配螺母啊当外丝横轴啊。。。。螺丝稍微切掉一点,不顶着桨就行,哪还需这么麻烦?

网友C:
这方式之前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M2*30的12.9级螺丝配螺母啊当外丝横轴啊。。。。螺丝稍微切掉一点,不顶着桨就行,哪还需这么麻烦?

谢谢,过年没快递不然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式之前有见过~

可能那个帖子已经沉了吧···我是论坛新人没有见过···中山兄大元帅“您知道的太多啦”
面对02S—NEW 02S—未来的NEW 02SS···这个问题怕是要持续存在,
虽然实际射桨的很少,就怕真的伤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那个帖子已经沉了吧···我是论坛新人没有见过···中山兄大元帅“您知道的太多啦”{:1_57 ...

过奖了。。。

网友:
一直用外丝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