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米国磨床主轴的折装

楼主(2013-02-20):
   有支磨床主轴拆下来加油脂,轴承是米国FAFNIR@的角接触LOT#51007,两轴承背对背中间有隔套,轴和外筒的加工精度很高,均为间隙配合,估计间隙也在2u左右,所以装的时候要放得很正才能套上,不敢敲打。
   拆开后的样子

  不装外筒先拧紧两组轴承,再进行轴承外圈径向打表,砂轮端那组径向偏差都不到1u,就不作调整。皮带轮端那组两外圈偏差都在5u左右,用粉笔记下各最高点,安装时将其180度错开放置,以互相抵消减少偏差。

  安装好后打表砂轮端径向偏差少于5u,皮带轮端少于10u。

  三丰的千分表

   业佘条件下不知如何确定预紧力,只是大概觉得够紧转动有点阻尼就算了。

网友A:
楼主能否画个示意图出来,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这才叫无动力主轴呢。虽然很多二手卖家拿自行车前后中轴当上好的无动力主轴卖。但是不能和这个比。

网友B:
请教楼主加什么油脂呢?这个高速旋转的应该是用白油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加什么油脂呢?这个高速旋转的应该是用白油脂吧?

手头沒专用的,只好用高温的二硫化钼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画个示意图出来,大家都学习下

  其结构网上有很多搜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画个示意图出来,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这主轴好啊,6个轴承。表比这个更好。

网友:
装砂轮那头是锥度的?怎么装砂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知道砂轮夹盘是什么东西么?

不知道啊,能不能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并回复楼上.一头是两个角接触轴承,背对背中间有内外圈隔套,图上那两个大小圈就是隔套。皮带端轴承外圈左右被顶紧,承受前后轴向力。砂轮端轴承组外圈自由,使轴受热伸长时有空位移动。但也有的主轴这两组轴承这作用多是对反的。即承受轴向力是在砂轮端,自由组在皮带端,就跟铣床主轴-样。砂轮端一般都是做成锥形的,便于接各种砂轮中间过渡盘。

网友(2013-12-17):
极品啊,学习, 请教楼主那轴承都是平的还是斜的呢?你这个表多少钱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