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飞上天就垂直栽地。

楼主(2013-02-20):
惨,原来发射器升降舵正反设置反了 ..

网友A:
灰前怎么不动动舵面咯…… 另外肿么会有2个电机,炸完一个换一个?

网友B:
设置反了也能飞,打方向的舵就行了。

网友:
神马机呢

网友:
后推机淡定的飘过..........

网友C:
地面调试好再上天,这是常识,LZ一定刻骨铭心了。

网友:
这错误我也犯过,当时被人好顿笑啊,糗死了

网友:
哈哈刚开始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反了也能飞,打方向的舵就行了。

我是扔着起飞的,满油门轻打升降舵起飞,结果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前怎么不动动舵面咯…… 另外肿么会有2个电机,炸完一个换一个?

炸了准备换成2216,爽些

网友:
爽吧.祝你一路爽到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调试好再上天,这是常识,LZ一定刻骨铭心了。

之前是飞FPV飞机的数据,这个飞机经常飞着玩,以为没事,没检查就扔了结果升降舵反着,,

网友:
炸着炸着就不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反了也能飞,打方向的舵就行了。

打方向能拉起来?

网友:
设置反了也能飞,打方向的舵就行了。
这都能行?

网友:
飞前应仔细检查。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一次。

网友:
不检查就上天!真胆大!  我每次上天前都必须要检查飞机,各部分零件松了没有,舵面对不对.  换电池后上天是必须检查的,同一个电池上天只要没断电过都不检查,只要断电过都必须检查.

网友: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起飞前一定要做各方面的检查,检查各舵面设置是否正确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我在每次的起飞前都有这种良好的习惯,安全第一,地面检查保障工作非常重要!!!

网友D:
我的是飞起来好好的,机机飞起来几个航线下来抖了几下,然后悲剧的发现一个副翼没用了,只能硬着头皮用方向和升降外加一个副翼降下来!!好在控制的好没摔,降下来发现一个副翼的固定螺丝掉了!!悲剧的有惊无险!!

网友:
哈哈我也搞过这样的是

网友:
炸多了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扔着起飞的,满油门轻打升降舵起飞,结果杯具了。

你应该把飞机反过来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飞起来好好的,机机飞起来几个航线下来抖了几下,然后悲剧的发现一个副翼没用了,只能硬着头皮用方向 ...

我上次飞一边副翼被我踢了一下塑料片做的合页断了,一边副翼无作用。也是和你一样方向舵+副翼迫降成功

网友(2013-03-24):
打方向能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