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架这样做~~~重型设备是不是就能上楼了?理论应该可行,不知实际怎么样

楼主(2013-02-20):
   也不是什么大型设备  就是一个0630  算了下重量 光机重量在330公斤 去掉油盘估计应该在260到280之间.  今天特意画了个简单的图来给大家看看  这样做架子是不是可行  图画的很差劲很寒酸请各位将就将就看,知道大概意思就行了
   这种架子类似于搭阁楼的做法,所以地板所承受的力应该很少了。如果机器带附件重量在400公斤......放到这样一个架子上那么楼板的受力应该不会超过150公斤??????

   还请各位兄弟多多发言  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A:
拉墙洞的材料要牢固的固定在墙上才行,不然震动时会有大的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墙洞的材料要牢固的固定在墙上才行,不然震动时会有大的惊喜的

用膨胀螺栓

网友:
分解受力 很好 会解决好多模友的后顾之忧

网友:
这样不合适吧 承重墙也就是剪力墙能承受的是上下的压力与内部平面的剪切应力,你这样干产生的是平行于墙面的倾覆力矩,要是放的重量太大是可能让墙体失稳的。
就像立木顶千斤,但是你在中间给一脚可能就踹折了。所以最好不要这么干。
要是对面也放上相同的结构和重量就好了,平衡力矩,只剩下垂直方向的力。

网友:
理论上是有效果的

网友:
我理解错了,我看到斜撑还以为要靠这个称重呢,要是只是用墙体当支撑腿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只是斜撑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更好

网友B:
直接割一块几平方米的铁板,把压力分担了,或理弄个十字型底座把压力分散到承重梁上!

其实你担心是多余的,那么多人放超大型的鱼缸。
但没有中说那家被鱼缸压坏房子了。

下面是鱼友的解惑

鱼友最担心的鱼缸承重问题  框架现浇板每平米承重约200公斤(2002新规范住宅),以这承载力只能灌水水深20CM,但15平米的房间总承载能力达3吨,所以该房间家具重量不超过3吨即可。此标准主要是考虑整栋楼的综合承重能力,也就是主框架的承重能力及地基的承重能力,与我们放鱼缸关系不大大家经常讨论楼房安置鱼缸的安全问题,我知道的住宅设计,在结构上楼板的最大载重应当为250公斤/平方米-300公斤/平方米左右,但这还在安全范围,但关键还要考虑摆放位置的受力问题,这个问题原来讨论过多次。我的个人建议: 1、尽量靠近承重墙贴墙放置,减少力矩, 2、看自己家的顶板可以确切定位楼板位置,最好与楼板走向垂直放置,使之跨越多块楼板,分散承重。 3、阳台为楼板外挑,最好贴内侧放置,不要放在阳台外沿。 4、底柜或支架多做几个支点,受力均匀,如不好分散可以在底柜之下加垫一块大芯板,裁成大小合适,并包边美观现代化的氧气泵、过滤器等设备让今天的鱼缸气派非凡。五彩斑斓的热带鱼、珊瑚石、小虾应有尽有。在西直门东的一家鱼店,老板介绍说,他们店中最大的鱼缸长达2.6米。这种弧形的鱼缸果然气派,加上底坐,高近2米,厚近半米,放在屋内,仿佛一面庞大的海底立体画。这样尺寸的大鱼缸显然超过了每平米150公斤的标准,甚至每平米的重量都超过了一吨。 据悉,目前国家规定住宅活荷载(使用荷载)居室为每平米150公斤,卫生间为每平米 200公斤,阳台为每平米250公斤。   建设部居住建筑与设备研究所总建筑师开彦先生表示:在房屋设计、施工和使用的产品质量都符合要求的前提下,一般居室摆放鱼缸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放过大的鱼缸在房屋**危险还是有的,有可能会出现裂缝。   目前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塌楼事件还少有所闻。楼板坠落或坍塌大多是工程质量问题。   对于住预制板楼并已经购买和使用大型鱼缸的人,可以在摆放鱼缸时,让它的重量分散在几个预制板上,来分担重量。一般来说,长方形的居室,顺着长边方向摆放即可。因预制板楼的预制板多是搭放在短边上的。   但不容置疑,这一活荷载的规定,在应用上也是活的,而且是太过灵活。比如多大的鱼缸放在多大的居室中算是危险的?这个没有规定。再有注水后的大浴缸重量也很惊人,现在还有超大型浴缸可让两三人共浴,这样的浴缸放在一些卫生间中是安全的,而放在另一些卫生间或是其他居室改造后的卫生间中可能就是非常危险的。对这些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单位面积承载力标准是2002年以前的规范,2002规范为住宅楼面约200公斤、住宅阳台仍为250公斤。也就是说2002年以前建的住宅活荷载为150公斤,2002年开始设计建设的住宅为200公斤。如是现浇板,靠墙放缸一般没问题;预制板按楼主的方法比较安全。现浇阳台放150*60*60CM的缸是没问题的,经过计算按此重量的配筋小于实际配筋 建筑商一般楼板每平方米最大载重为2吨/平方米我们这里有个鱼店是在二楼的,放了有15个鱼缸吧!一般都是上下层的,最大的是200CM*80CM*70CM上下层的鱼缸。我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照你所说三个二百斤的胖子在一平方米内就能把楼板压塌,是不是太悬了 一般在现浇楼板的住宅中可以这么理解:客厅20平米,每平米可承重200公斤,则该客厅总承重可达4吨(加上设计中的安全系数就更大了)!呵呵,各位算算自己的客厅中鱼缸及其他家具的总重有多少,就知道有没有危险了问题是如果客厅**可以放4吨的话,那么我们靠墙放可以放几吨,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是2倍以上。如果楼板是分成一条条的,我们把鱼缸的重量分散在各个板上又可以承受多少 其实应了解一下(公斤/平米)的概念。一个60KG的人就两脚着地就能产生600公斤/平米的负荷,楼板怎么不塌呢?我想楼书上200公斤/平米是一个楼板均匀负重条件下产生的数据。和水泥块的最大承受压强是两码事。同时应结合楼面最大承受力矩和房屋结构特点来综合考虑。我个人做法保守一些,现设计中的水柜水容积200(长)*60(宽)*40(高),靠墙角沿墙走 厅的平方除以厅里东西的重量=???(大于150危险)更合理的算法是:整栋楼的实用面积除以整栋楼东西的重量=???(大于150危险) 高层楼房多采用现浇框架加预制板,单块楼板承重1吨以上绝对没有问题。2m的鱼缸全重在1吨多,一般会跨越两块楼板,甚至三块,所以每块楼板承重不超过500公斤,没有任何问题,放在哪里都可以,如果缸实在太大,或不放心,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尽量靠近承重墙贴墙放置,减少力矩, 2、看自己家的顶板可以确切定位楼板位置,最好与楼板走向垂直放置,使之跨越多块楼板,分散承重。 3、阳台为楼板外挑,最好贴内侧放置,不要放在阳台外沿。 4、底柜或支架多做几个支点,受力均匀,如不好分散可以在底柜之下加垫一块大芯板,裁成大小合适,并包边美观。 建筑师很负责任的说,楼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预制板承载力是只有500kg/m2。但是鱼缸应当都是靠墙放置,这对于受力的板来讲并不是最不利的受力情况,相反平衡底部弯矩呢。危险的是承重墙,局部抗压不能受得了,稍稍留意一下你家的墙体有没有细微的裂缝,注意这些裂缝的发展趋势为好!  希望对鱼友们有帮助。

网友:
没必要固定在墙上,只要靠墙根,没大问题,关键是床座设计要有刚度,结构和重量才是稳定的基础,减振要用方法,座下垫厚一点的木板就很好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割一块几平方米的铁板,把压力分担了,或理弄个十字型底座把压力分散到承重梁上!

直接割一块几平方米的铁板,把压力分担了,或理弄个十字型底座把压力分散到承重梁上!

几平方米的铁板?那得多重啊?估计比床还重,这样搞虽然能分担压力 但是也有可能是负负得正。反而增加了楼板的负担
   至于你说的理弄个十字型底座把压力分散到承重梁上~~~还请兄弟相信讲解下  一时没有搞懂

网友:
我听机床厂的销售人员说,南方很多家庭作坊6140用吊车从窗吊上楼。500公斤的小床根本不用担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膨胀螺栓

应该说,这个架子的设计是最好的,再把它放到一个两面都是承重墙的墙角去,这是最完美的设计方案,买两张最好的细木工铺地,8个厚的铁板压上,架子用工字钢做,掏墙洞,清干净,用气泵吹一下,用水枪扫一下,沙子水泥鹅卵石伺候,捣实。膨胀螺栓不好,震动的活动能量是很大的,接地的角特制大螺旋的。完事你就可以放胆大干吧,有利有弊,费钱费力,乔迁的时候你还是费力。住楼抑制你的能力发挥。

网友:
我在钢铁市场买了块628油盘大点的5个厚的铁板,花了100多。

网友:
承重墙搞成了马蜂窝,相当于大坝上出了很多蚂蚁洞

网友:
直接放过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这个架子的设计是最好的,再把它放到一个两面都是承重墙的墙角去,这是最完美的设计方案,买两张 ...

有一种膨胀水泥,效果特别好。

网友C:
楼主,我还是劝你知难而退吧,再买一个房子,这个楼上的就整体出租,每月的房租费就够你diy的所有开销了。

网友:
中 国的房子 质量各有千秋

网友:
胆子小的可以这么干,用槽钢做一个大U型,把U型的两边装在墙的两个立面上,U的底面装机床,贴地面的地方铺胶皮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还是劝你知难而退吧,再买一个房子,这个楼上的就整体出租,每月的房租费就够你diy的所有开销了。

再再再再再。。。。。再买个房子?房价这么高 以我这能力买房基本无能为力了

网友:
直接弄几根长管两头干墙里,底下再加点支撑就更给力了

网友:
越长和越偏平,分担的越多

网友D:
0630只是开始,它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支。。。。。

网友:
引用 网友D:
0630只是开始,它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支。。。。。

网友:
个人的一点小见解!!

不对之处见笑!!

这个关键在于以下几点!!

1.分散压力。那主要就是分散到墙上。地面接触点增加,使力尽可能均匀分散在地面。

2.墙面的紧固螺栓,一定要好,一定要大,一定要多些,一定要打在砖上。

3。安装,一定要使【落地脚】与地面有2毫米间隙,这样安装固定后,未受力【地脚】与地面是有2mm间隙的,当重物放上时,就会自然下压,使墙面个螺栓受力。

我瞎说 大家研究。

网友E:
振动传到全楼,邻居百姓受骚扰。没有弹性抵消振动,墙的寿命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振动传到全楼,邻居百姓受骚扰。没有弹性抵消振动,墙的寿命变短。

在机床和承载桌面加牛筋棒做减震

网友:
我家墙裂过。不行,除非打在承重梁上,就算打在承重梁上,,0630类似的还行,稍微大点的。。。。等着被邻居投诉把。

想当年,学着打格尔查弯刀,在家里用煤炉打铁。4楼啊。上到8楼顶,下到负一储藏室。。。。被投诉了N 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0630只是开始,它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支。。。。。

这个说的艺术,早着呢,还有铣,磨,钻,材料缺啥都不行,再是家用的也是铁做的。也许是年轻壮志不言愁,我这平地搬家都愁的慌,全都得拆开装箱。工作量是很大的,年轻好啊,有点压力也是好事(还贷),双方家里赞助点,亲戚朋友借点(完全靠自己不行),我告述你个实话,房价还会再涨,现在不动是高层的严令(暴涨,暴落是要撼动国家维稳的,尤其是现在的形势。

网友:
直角三角支架,用膨胀螺丝钉在墙上,三角形短边做承放面,长边做斜支撑,正好抽空画了张图
这样结构的支架,向下的承受力占掉90%以上,向墙外的拉扯力微乎其微,力量几乎全由墙壁垂直承受,只要你是承重墙,用的膨胀螺丝没问题,打进墙里6~10cm,钢材选择没问题的情况下,估计堆上个一吨以内的东西都没多大问题,地板完全不着力的

对了,具体的经典案例可以参阅悬空寺图片,那个起码也是万吨级的三角支撑结构了

这张图最能说明问题C力臂顶的位置很重要

话说回来了,老祖宗还真是聪明的绝了顶,啥年代就开始往墙上挂那么大的工程,要不住里边的全是光脑瓢子

网友:
0618放在家里还可以,0630太重了

网友:
楼主一开始的想法是可以的,就是把墙当两个桌腿而已
22楼33楼的斜拉承重墙应该是不行的,轻则桌倒,重则墙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膨胀螺栓

膨胀螺栓不行的,用化学螺栓施工强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
权宜之计

网友:
为什么都要在房间里折腾大设备呢,弄个小的玩玩都已经够过分的了,还弄这么大床上楼,知道的人还能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是兵工厂呢,还是在外面租个仓库搞算了,我现在这些玩意家里都不放的

网友:
一帮脑残的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这么赞同  如果只是分担重量就连木枕都可以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家里是800*800的地板砖    ...

这个。。。俺说的是两三米的那种搁大管材的木头。。。。

搞几根这样的木头,,机床就放上面。。。

地砖很脆,,不适合做承重。。。为啥铺地砖的时候都要用水泥浆打底,就是因为地转无法承重,用水泥来面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