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玉兔飞控加速度计自检失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20):
四轴沉寂了几个月后又打算拿出来玩玩。atg机架由于是圆形臂,角度不好调正,所以这次入了dji的F450,很快完成装机。
飞控接上电脑,刷了最新固件,在usb接口供电的情况下,所有自检通过。
拔了usb线,接电池,发现自检时第四个灯不亮,对应的是加速度计。反复插拔电池,情况不变。
再次用usb线接入电脑,此时又可以正常通过自检。
拔了usb,继续用电池,又是第四灯不亮。
再次用usb线接电脑,这时候第四灯也不亮了,此后无论何种方式,第四灯都不亮了。

求助各位大神,从这种现象,能否看出来原因?不会是加速度计真的坏了吧。谢谢!

网友:
真的坏了

网友:
我猜是坏了。

网友(2013-06-23):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
我刷回1206那种老版本的,去掉加速度计选项就自检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