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华科尔D控的问题

楼主(2013-02-20):
D10号称一控在手,走遍天下。可以刷很多版本,兼容很多接收,问下如果刷了其他协议之后想玩华的Super CP之类的小鸡,又得重新刷回来?那这样的话一次出门只能带一种机机了,想同时玩华的小鸡和使用DSM2接收玩固定翼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没刷过,自己试一下看看怎么回事,但是看固件作者的主页,是可以支持多种协议的
Support for multiple protocols without any modifications to the transmitter:

    Walkera Devo 6/7/8/10/12
    Walkera WK2401/WK2601/WK2801
    Nine Eagles J6 Pro (requires telemetry module)
    DSM2
    DSMx (in progress)

Support for other protocols with very easy transmitter modifications

    Flysky/Turnigy 9X
    Hubsan-X4

网友:
同问,也很想知道

楼主:
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
看说明是在控的页面里可以直接选择制式的,不是刷来刷去,一个固件选择即可

楼主:
那这样就方便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