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的半金属十字盘(更新DIY方法)

楼主(2013-02-20):
看图说话

呵呵!再也炸不坏了。

网友A:
楼主自己改装的哈,挺好!请问2.5mm的金属球头哪儿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里有卖02S的球头~谢谢

网友:
能玩好华机子的,都不是凡角,哈哈

网友B:
同意8楼的说法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改装的哈,挺好!请问2.5mm的金属球头哪儿买的?

2.5mm的金属球头没地方买。其实可以就地取材,是将02S原斜盘舵机上的球头取下来的。原斜盘舵机上的球头和扣换成250的球头和扣。金属环用内6外8MM的铝管截取3.5MM一段,加热压入原十字盘中心柱,然后钻空孔上好球头OK。

网友:
引用 楼主:
2.5mm的金属球头没地方买。其实可以就地取材,是将02S原斜盘舵机上的球头取下来的。原斜盘舵机上的球头和 ...

佩服 都是普通的材料

网友:
只要能把断了的球头补回去,一切都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2.5mm的金属球头没地方买。其实可以就地取材,是将02S原斜盘舵机上的球头取下来的。原斜盘舵机上的球头和 ...

真正的模界玩家,能用的都能想到。

网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C:
球头和拉杆头 可以用250的代替。因为拉杆的尺寸是一样的

网友D(2013-10-21):
高!!确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