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来的,刚入门RC,想弄个经济型的四轴,求配置

楼主(2013-02-20):
小弟新来的,刚入门RC,想弄个经济型的四轴,求配置。2000以内的家里有6EX 2.4G 遥控器一台

楼主:
没人指点一二么~?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要求,还有预算,,,

网友A:
你应该写上,对于四轴的,要求,目的。然后预算,那个为先,预先满足,我们然后才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写上,对于四轴的,要求,目的。然后预算,那个为先,预先满足,我们然后才能回复,,,

谢谢 那我再看看,然后写个需求吧

楼主:
大约2000块左右能搞定的,最好是有自稳,我新手,可能控制不太熟。还有就是为来可以会装摄像设备。机架有一定的可扩展空间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再看看,然后写个需求吧

恩,,,多潜水,航模很不错,入门了解很重要。可以点下我名字看我发过的帖子做个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约2000块左右能搞定的,最好是有自稳,我新手,可能控制不太熟。还有就是为来可以会装摄像设备。机架有一 ...

2000块?玉兔高精全套、天地飞6II代、H4的机架、好盈2212紫色电机X4、好盈20A电调X4、B6充电器、仿APC1047桨、动力电池、乱七八糟小配件再买点。爽飞吧骚年!!
2000块搞航拍的话就异想天开了,不过你要是硬挂卡片机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0块?玉兔高精全套、天地飞6II代、H4的机架、好盈2212紫色电机X4、好盈20A电调X4、B6充电器、仿APC104 ...

两千块可以了  控都不需要外买了加个一百多云台

网友:
2000块直接买一台AR.Drone 2代,四轴、自稳、定点、定高、摄影、拍照、图传都有了,嘿嘿

网友:
F450 带NAZA。。2100多。。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