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外国飞手对800MX测试心得!

楼主(2013-02-20):
Jamie Robertson(美国)
关于700桨和800MX马达运作总结.  第一个版本的700, 我发现在高速下会有会有摆动的情形所以cyclic 必须加入.  但是这个问题在第2版本的桨中已经消失了.  我推判这个是因为重心的改变.  这些桨在中心点是很快的而且追踪的也不错.  真的没有什么抱怨可以说的而且我觉得使用者也会很满意.  我会在我后来的飞行中都使用它. 还有其它人有机会可以测试第2版吗?  我也想听听看他们的想法.
在我测试完这个桨后, 我试了800的马达.  我马上就发现扭力的增加.  我和Colin 有谈过有关这个马达而他有看了数据而推算新的马达有大约至少10%的动力增加.  我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因为这个马达在跟卡斯特定速器的运作上也较好.  它并不会超速我跟Colin 提到了这个而他说他也感受到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对于这个新的桨和马达都是满意的。
期待与你们在vegas相见!

Leon Luke(加拿大)
这个马达有着比750MX更大的动力, 而且也可以像750MX一样飞满4分钟.  所以我觉得它是更有效率的。

Luca Pescante(意大利)
800MX测试过了而它运作起来都很好让我满意, 动力相当好持续. 只是有一点我要说的是卡斯特定速的感度应该要比较低, 我调在5的地方。

Yasuichi Sawamura(日本)
我上礼拜测试了新的800MX 马达, 我很高兴如果这个报告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再让我知道。
测试配备:
直升机:T-REX700E DFC
ESC: 卡斯特120HV
电池: ALIGN6S 5200mAh 40C
马达:由原本的750MX 更换成新的800MX

有关马达外型的印象:
马达本体和心轴的加工很精致. 特别的日本制的轴承被用在这个马达里面, 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来让它的寿命增长, 大部分在市场中的马达都是使用不太好的轴承, 而这些轴程都必须在几次飞行中就要更换。
有关飞行后的感觉:
我觉得800MX 有着比700其它马达更大的扭力.  520KV 是刚好可以充分表现3D全部完美的飞行.  我也发现到跟750MX来比较,电池的温度比较低.  虽然我没有去检查ICE 120HV 的记录数据, 不过我觉得平均电流负载是比750MX 还要低的。

网友:
800MX马达,佳评如潮

网友:
亚拓国内飞手对800MX测试心得

张芳豪(豪哥)

一收到亚拓万瓦马达整个人都兴奋起来,特地早上天气好起个大早到竹南飞场飙机!3D飞行转速定在2250转!扭力有明显提升!我自己都是飞右自旋动作,会更耗动力,尤其像是无敌风火轮、慢速定点侧摆圆、高速倒飞连续LOOP、侧摆摇尾等等这些动作更好执行。800MX扭力比750MX有明显提升,在一些低空顿点会更好飞,动力不掉情况下整趟3D飞行可以飞的更快。我个人是觉得万瓦马达并不是都要飞到万瓦的输出,一趟3D飞行几乎是飞不到那麽高的瓦数。但是800MX有万瓦的爆*力,扭力持续不软,耗电跟750MX也差不多(大家可以参考原厂提供的数据),而且使用CASTLE120A电变就很够用,这其实就是大家想要的动力表现。

曾权(曾大师)

我飞直升机已经好几年了,从油机玩到电机,最大的不同就是油机是玩扭力,电机是靠转速,到后来暴力飞友的每一个的动作,已经不是靠转速可以胜任,只有靠万瓦马达的扭力才可以完成。不过外面的万瓦一颗都要上万(台币,还要塔配160A以上的电变,才可以发挥出他的动力与扭力,为了这动力要花上好几万(台币),说真的很多人花不下去。现在亚拓这颗800MX让我体会到了万瓦的扭力与动力,不管我作什麽动作也完全不会软力,而且你只要用120A的电变,就可以轻轻鬆鬆飞出你要的天xx扭力,重点你只要花几千圆(台币),就有上万块的动力与扭力,你一定会喜欢,因为我现在已经爱不释手了!

萧伯宪(紫猕猴)

这次亚拓推出新款马达800MX有着动力万瓦输出的头衔,装上后实际飞行与以前的750MX马达飞行感觉,有很明显的不一样感受!一开始就感受到扭力的持续输出,做了一下较损耗动力的非惯性动作急刹,机体的姿态依旧可以保持,这让我感觉到马达动力扭力输出持续饱实,想必这颗800MX马达一定可以应付选手级或暴力飞行玩家飞行动作的输出!每当飞行下来都会刻意的去触碰马达本体底部感受一下飞行后马达的温度,很明显的手可以放上面十几秒,温度不会有那种烫人手指无法碰触的热感,与以前所听闻的万瓦马达飞行下来温度高到无法碰触有所落差!从飞行下来约过5分钟左右在去触摸马达,此时马达的热源几乎消失,如此快速的散热设计可以很快的再一趟次的飞行!电池与电变本身飞行下来的温度也是微温不烫!这让我感觉在这颗800MX马达的设计上,与电池、120A电变相互拥有了很不错的协调配合性,让每趟次的飞行各部位都能够顺畅配合造就了低温度、低电流的数据~也因为这样我的一组出场日期为2010年的亚拓电池,竟然在飞行三分多锺后还能够有充沛的动力能够输出!可见800MX马达不仅对电变的搭配120A就充足,连电池也不需太挑~相信有实际体验过800MX的飞友,应该对这颗马达讚誉有佳!竖起大姆哥说讚!!以上是我实际体验的感想~与大家分享!

柯奂辰(小神童)
这个动力说实在的,只要飞过都说很有力的,也许你从以前到现在还没试过这麽大扭力的马达,现在你该试试看万瓦800MX马达。800MX马达在我飞行一些需要大扭力的动作时,能维持在固定的转速,也能很快迅速的把转速补到你所需要的,例如时光机器(双面的大笨钟),可以使我能固定在一个点,不会掉转然后让动作偏掉,也许你是爽飞,或许你也想参加比赛,我相信800MX是你最好的选择!
Kenny Ko
Align T-REX 700E DFC
ESC:Castle 120A
Motor:800MX
电池:Align 5200mah 40C

蔡文佑(柚子)
在初次取得亚拓公司提供的这一颗万瓦马达,第一次拿在手中的感觉是不同以往的粗勇的感觉,但我却不急的把它直接换上,为什麽呢?因为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我总是需要交替飞行才会很明确的将所有的手势,飞行动作,以及各种飞行姿态上所产生的负载,来引起马达动力的变化逐一的比较,在如此繁复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手感以及种种的体会才是真的自己的感觉。  在交替飞行数趟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800MX所带来的瞬间扭力在重负载抗掉转能力上非常的顶尖,在大螺距以及不断连续的翻滚技当中,持续不断的动力在整个动作执行的过程当中保持了很好的惯性,让各种K值动不动就超过2.5的激烈动作当中,借此维持了相当良好的制空性,这对我们操作像是大笨钟、北极星等等这种高阶动作的准确度给了相当大的帮助。  在电力方面我刻意挑选了超过两百趟次亚拓40C 5200MAH的电池做飞行,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似乎不会因为电池的老化而产生动力急降的情况,整趟飞行超过四分钟从头到尾动力维持得相当完整,这是令人出乎意料的!  800MX的马达动力值得推荐给各位飞友,尤其是它的售价与动力比的表现,展现了相当高的C/P值,我认为不管你手上的机子是不是亚拓的机种,都应该要立刻试试看,改变动力的表现来让你的飞行更加的俐落。

网友A:
中外合托

网友B:
新品炒作可以理解,再过一两个月,看真实反馈。。。。

网友:
楼上真勇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品炒作可以理解,再过一两个月,看真实反馈。。。。

800MX好坏与否,还真不是靠宣传就可以贏市场的,还真要真材实料,中外飞手也不会拿自己的名来做托,不用两个月,1个起落就见分晓了

网友:
上海薛童铭飞行分享

因过去一个月只得空去了一次飞场,年前就装好的YT800MX电机直到初四才有机会试飞。略加调整把转速放在2235转,小试了两个起落,感觉很好。说实话,没试飞前,对该电机的动力我们不担心,但温度是否真的能像所介绍的那样,我真有点怀疑。两个起落下来,感到很满意。动力强劲不必多说了,各种钟摆、急停表现出色。中间短暂换电池连续飞了两个起落后,手仍可以摸在电机上(环境气温9度左右),这样就不必担心夏天电机温度过高并通过齿轮传给尼龙齿盘了。两个起落各飞3分40多秒,用格氏5000mAh60C 12S 电池,起飞电量95%(因为充好电放置了十几天没有使用),降落后电量12%。

http://www.tudou.com/v/yeddyLg3E9M/&resourceId=0_04_05_99==.html

青岛北极星飞行分享

嗯嗯,接下来说下感受吧!动力配置:格式 GENS ACE 4800的电池,凤凰120A 电调(套机带的),3D定速2200,螺距正负14。以前用天蝎4525,定时3分10秒,降落后测量单片电压3.72V。现在用亚拓800MX,飞行3分50秒,电压3.74.从效率上来说,800MX 更胜一筹。温度,两款电机差别相当大,4525温度很高,众所周知了,太多电能转化成了热能。而800MX 的温度就低很多,室外温度7度,飞行完毕用手摸上去只是有点温的感觉。最后说下动力了。这两款电机动力输出基本一致,基本不丢转,澎湃的动力!比以前的750MX 提升是相当大的。总体来说性价比很高!效率高!动力大!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感受一下!!

成都王周海Danny飞行分享

今天飞行中非常明显的感受了800MX带来的充沛动力,我将螺距加大到正负14度,用很大的螺距都不会出现掉转现象,各种加力钟摆轻松完成,不会有滞留感或不跟手的表现。说温度很低是不可能的,我这种飞法相信看过的朋友都了解(不热是不可能的,呵呵)不会是烫手就对了。
真实飞行感受告诉大家,在这种大螺距下飞行我如果用750MX会有一点吃不住,但是换了800MX把螺距顶满都不会滞留,使用格式12S 5000MAH 60C转速2150-2200,飞行3分40秒,剩余电池容量18%,充电进去4080MAH,如果换到主旋翼2050转速还可以多飞哦!Danny.

网友C: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不是专业的飞手,那点差别根本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外合托

对对对~哈~~

网友:
试了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不是专业的飞手,那点差别根本是感觉不出来的~

只要会悬停的人就可以感觉出来,悬停急推油门的飞机爬升的速度,就能感受到强大的扭力变化了

网友:
好期待啊,感觉不买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亚拓

网友:
已经预定了,和700dfc hv一起都在中铁快递坑跌的路上

网友:
有力的心脏

网友:
YT800MX成功了!
那就把这一成果用到亚托全系列中造福模友

网友:
120电条全程不丢转, 800MX这性价比目前无敌了

网友D:
800MX470KV的不知什么时候有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00MX470KV的不知什么时候有货
今日就会到各经销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