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晒四轴,,,晒晒我的图传一体机。

楼主(2013-02-20):
近期看到一些模友发自己的图传照片,忽然也想到自己也有啊,于是乎,也来凑热闹,,,上几张图片,,,

还记得刚来这个图穿的时候,自己用直流电源给图传供电,结果电压不够,以为图传坏了,立刻发顺丰啊,,,后来广后给检测了说没事儿,,,结果回来了,,,花了四十多块快递,让图传围着中 国走了半圈,,,毛躁的心里啊,,,所以航模还是挺锻炼人的,,,回来测试好了,接线的时候,接反了,烧了个二极管,,悲催,,,还好是个保护的,,,没烧坏其他,,,

废话少说,,,来干的,,,

自己买来瞎捣鼓的,,,安装方法也是自己瞎弄的,,,

这个是正面图,,,,

看侧面,天9和图传用的同一块电池,这是从要空中接出来的线头
屏幕没有直接撞架子上,而是把屏幕原先带的支架钻了个孔,然后螺丝拧紧,这样屏幕端也可以旋转了。。。。

从要遥控中引出来的锂电池接线头,跟遥控共用一块电池,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会相互有影响,,,

网友:
设计精巧

网友A:
又看见您的狗头了,不过标题没体现亮点,我也是找了半天才看到原来电池接线是过人之处。

网友B:
为什么不接在充电接口那里呢?不用破坏外壳。把充电座的自动断路功能需要用焊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见您的狗头了,不过标题没体现亮点,我也是找了半天才看到原来电池接线是过人之处。

不知你所说的狗头是何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接在充电接口那里呢?不用破坏外壳。把充电座的自动断路功能需要用焊锡短路

哎,,,没脸说,,,本来是有一个接头的,让我接线的时候接反了烧了,屏幕带的保护二极管也烧了,,整个线也烧软化了,一测试已经短路了,迫不得已,没有新的接头了,所以只能划一下壳儿了,,,

网友:
都是有米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所说的狗头是何意?

这个呀。英俊潇洒的大人您呀

网友:
显示器、遥控支架、平板天线和我的一样,我也是这样固定,这个显示器亮度不错而且价格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呀。英俊潇洒的大人您呀

、、、、、、、、、、、、、、、、、、、 -----------------

我的是猫头,,,,你的是不是那啥,,,

网友C:
给你的建议:共用电可以把控改造一下,从控的充电口加个公头引出就不会伤到控的电池仓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的建议:共用电可以把控改造一下,从控的充电口加个公头引出就不会伤到控的电池仓盖了。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接在充电接口那里呢?不用破坏外壳。把充电座的自动断路功能需要用焊锡短路

哎,,,没脸说,,,本来是有一个接头的,让我接线的时候接反了烧了,屏幕带的保护二极管也烧了,,整个线也烧软化了,一测试已经短路了,迫不得已,没有新的接头了,所以只能划一下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