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画圆弧齿同步带轮的方法(solidworks)

楼主(2013-02-20):
一直想用雕刻机做同步带轮,solidworks2011里面有MXL、XL等英制尺寸的带轮标准件,但这种带轮的圆角很小,我感觉用雕刻机不好做。于是一番补课,感觉圆弧齿的比较好做,比如5M这种规格同步带,圆角半径是1.56,用3mm铣刀木问题。

楼主:
以5M同步轮,15齿为例,本人是这样画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先占楼上传再编辑)
首先在前视图基准面创建一个多边形,15齿的同步轮就建立15边形,参数中选“外接圆”。

选择上面一个边,将其设置为"—"水平。这一步不是必须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操作与观察。

将这个边长设置为齿形带的节距,5M的就是5mm,于是这个多边形就成为“完全定义”状态,它的外接圆直径也固定下来了。

上面的步骤的目的其实是让sw自动计算出同步轮的直径。下面则是开始画同步轮。退出上面那个草图后,点前视基准面,

重新画一个圆,跟之前那个多边形的外接圆重合,

然后拉伸成一个圆柱。

在圆柱的端面画出圆弧齿的形状,5M的齿的尺寸如图所示,底部圆弧半径1.56,两边斜边的夹角14度,玄长3.25.

然后拉伸切除。

再按图倒圆,圆弧半径0.48。

将拉伸切除与倒圆这2个特征做一个圆周阵列,阵列数目就是多边形的边数——也即齿数。

于是5M的圆弧同步齿告成。最后可能需要挖一个中心轴孔。

楼主:
以上5M同步带的节距近似用多边形的边长5mm来计算,应该是有误差的,请有经验的抹油来说说,这样做实际运用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节距5MM是指的节圆上的距离,节园应该比同步轮外径大一点的,同步轮实际直径应该是节径减去同步带厚度,下一个同步轮国标,上面有的,感觉应该先画节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重新画一个圆,跟之前那个多边形的外接圆重合,

这一步可以简化,直接用“转化实体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距5MM是指的节圆上的距离,节园应该比同步轮外径大一点的,同步轮实际直径应该是节径减去同步带厚度,下一 ...

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楚,请指点一下。谁有同步轮国标?没搜到

楼主: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械工业部的标准,摘取权威的截图一幅:

另外还搜索发现,有关同步带的标准,在国内标准还是有些争议和不统一。

楼主:
按标准新做了一个,改天有空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支持

网友:
这样的图我都是用ACAD画。然后用UG 出刀路(连实体都不用画,直接用线出刀路)

网友B(2013-04-10):
引用 楼主:
以5M同步轮,15齿为例,本人是这样画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先占楼上传再编辑)
首先在前视图基 ...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空,以这个同步轮搞个CamWorks出刀路的教程。谢谢啦,有下面这个图中的刀路教程就更好了,谢谢喽!

网友:
教程贴要顶。

网友:
教程贴要顶。借问,有画内齿圈的软件吗/

网友C:
LZ,sw怎样装的啊,我装了几次都没超过1个月。破解杂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sw怎样装的啊,我装了几次都没超过1个月。破解杂搞的?

确实我也是这样。不过我现在装了2012,破解后,目前还没有要求激活,等等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空,以这个同步轮搞个CamWorks出刀路的教程。谢谢啦,有下面这个图中的刀路教程就更好了 ...

我没有用camworks出刀路,这个软件已经下 载,还没学呢。
那个图的刀路是用artcam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camworks出刀路,这个软件已经下 载,还没学呢。
那个图的刀路是用artcam做的

谢谢。

网友D(2014-11-26):
引用 楼主:
按标准新做了一个,改天有空重新整理一下:
求重做。。。最近自己画的好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