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混控真脑残!

楼主(2013-02-20):
如下图 设置油门->方向舵混控

设置以后:
油门杆最低、方向舵中立,第四通道脉宽1660,遥控上显示31,如下图:

油门杆最低、方向舵最左,脉宽1370,遥控显示-38,如下图:

油门杆最高、方向舵中立,脉宽1370,遥控显示-38,如下图:

油门杆最高、方向舵最左。问题出现了,现在脉宽1080,遥控显示-108。这TM不过辄了吗,我方向舵不需要这么大角度,舵机转不动该扫齿了!如下图:

结论:确实实现了 油门——方向舵 的联动,但没考虑界限啊,合算开了混控就是在原有的中立点和边界点基础上,再向某个方向偏移,把边界位置都偏移出去了!
我调整好了每个舵面的中立位置和两个边界位置,一开混控,完了,舵机转过辄了。。。现在把从动通道改到第8,方向舵直接接第8通道,就让它联动。正好平时飞我也不用方向舵
PS:其他混控也都有这个问题,像襟副翼混控……

网友:
楼主好纠结,你自己设置的问题

网友A:
LZ脑残...还拿设备检测...任意通道混控的意思就是以主通道的停留点作为从动通道的中立点..比如用侧旋扭作为主通道.升降作为从动通道..可以让新飞机上天随时改变固定升降中立点..在不熟悉飞机性能的情况下就能做到放开升降杆想抬头就抬头想低头就低头.动升降杆也能在想要的情况下正常控制飞回来.再比如襟翼升降混控.可以做到在开襟翼的同时自动改变适合的升降中立点让飞机开襟翼不抬头或低头..,...这类混控还可以做其他很多事情.....但不知道你拿方向混油门或油门混方向干什么?有这功能只能说明10C可以任意通道混控.有些东西你调不好或者不需要的话你根本就看不懂或觉得没用.....如果你要飞没陀螺的直机的话可以用专门的反扭距混控,这功能很多低级控都有.或者你有什么飞机需要改变油门的时候自动补偿方向?还是打方向会自动改变油门?而且你为什么只设置油门中立点以上混控,中立点以下不混控呢?想要油门过中立点方向就跟着动,油门低于中立点方向舵就不混控?确实没搞懂你这么搞为什么......

网友:
郭天祥的板子。鉴定完毕

网友:
我用天9什么功能都够用了

网友B:
看来楼主10C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只有用14妹才能达到要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脑残...还拿设备检测...任意通道混控的意思就是以主通道的停留点作为从动通道的中立点.. ...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帮顶。

网友:
楼主好好琢磨下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10C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只有用14妹才能达到要求呀

网友:
不是设备问题 是设置问题

网友C:
不是10c脑残,是你脑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脑残...还拿设备检测...任意通道混控的意思就是以主通道的停留点作为从动通道的中立点.. ...

我去,你说的那是OFFSET偏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你说的那是OFFSET偏置

我说的是在LZ这图的菜单里设置的功能

网友:
英文控的缺点体现了

网友:
曾经的10C飘过,相比ER9X的混控,10C简直可以用乱七八糟来形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