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7碳桨正反桨区分

楼主(2013-02-20):
大神们 能判断正桨还是反桨么 求原理

网友A:
所谓正反都是相对的,不是具体指哪个是正哪个是反,你认为上面的是正,那下面的就是反,把上面的当作正,下面的就是反,只要按规定的方向转起来往下扇风就行。

这个图上,上面的要顺时针,下面的要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正反都是相对的,不是具体指哪个是正哪个是反,你认为上面的是正,那下面的就是反,把上面的当作正,下 ...

明白~thax

网友B:
沙发不要误导人家,远没有你说的这么随意,这么简单。
桨的正反,不是你以为是相对的。
搞清桨的正反,先要搞清飞机机身占位,注意,不是站位。
因为占位对飞机器材和结构位置很重要,各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占位号,且占位是有方向性的。
飞机的0占位,也就是站在机头,目视方向为机尾,距离机头前缘2450毫米的一个点。这时看到的螺旋桨旋转方向如果为逆时针,则为正向桨。
通常来说,不论单引擎还是多引擎飞机,不管螺旋桨还是涡扇发动机,主轴转子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为什么都是一个方向,我想不必解释了吧。
那么你图上下面那个,自然是正桨咯!
正反桨没有相对一说,桨的次序,在航空范畴内是绝对的,不然不乱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沙发不要误导人家,远没有你说的这么随意,这么简单。
桨的正反,不是你以为是相对的。
搞清桨的正反,先 ...

楼上把问题弄复杂了,多轴里的正反桨就是相对的,根本就没有所谓哪个叫正,哪个叫反,只要按规定方向旋转起来后向下吹风,产生向上的拉力就行,管你哪个叫正哪个叫反。
以我掌握的一点航知识来说,还真从没听说过航空界有统一规定哪个方向旋转为正,哪个方向为反。
不过对于螺旋桨飞机来说确实有“反桨”一词,但只是个动词,是指落地后为了减小滑跑距离通过变距把桨距变为负,以产生反向拉力让飞机能早点停下来。
关于您说的什么0占位,还要距机头2450毫米的一个点,还真是从未听说过,不知能否提供应些文章让我学习一下。
还有,您说“不论单引擎还是多引擎飞机,不管螺旋桨还是涡扇发动机,主轴转子都是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就错了,涡扇和涡桨的转向有顺时针也有逆时针,两种都有,这纯粹是国家或者厂家的传统、习惯问题,就像直升机,美国都是逆时针的,但前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却都是顺时针的。
上几张图,有涡扇也有涡桨,都是顺时针的哦,而且特别的是A400M,四发里两逆两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把问题弄复杂了,多轴里的正反桨就是相对的,根本就没有所谓哪个叫正,哪个叫反,只要按规定方向旋转 ...

呵呵!那就探讨一下。
发动机主轴方向呢,早期都是一样的。因为航空器发展初期,人们多喜欢遵循约定俗成的方式。
但到了现在,特别是民用航空高速发展,发动机也变成了SFE项目(客户化项目)。这么一来,越来越多的厂家开始生产航空发动机,比如普惠,IAE等等。慢慢的,转动方向也就被淡化了,但这改变不了多数逆转的实事。但主轴逆转这一说法,已经被写到了多种版本的"航空发动机"的教材里,特别是早期版本。说到多轴,你看看固定翼的桨,就明白正反了。当然,这也只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哦,还有,上课的时候,老师还说飞机发展初期,螺旋桨转动方向还被扯到了宗教问题,具体什么细节,老师也没说清楚,貌似跟田径场跑道方向一个故事。不过据我了解,田径场跑道方向貌似不涉及宗教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的水平就只能解释到这里。
第二个占位问题,其实参考文献太多太多,机型手册,或者AMM(维修手册),SRM(结构修理手册),都有解释。都属于民用航空概论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不是搞航空的,不知道自然不奇怪。为啥要引入这个概念呢?是为了明确标示器材的位置,方向,有了统一的标准,就不会混淆不清的说法。
我找到了个英寸版本的777占位图,供参考。空客的你如果要,我可以回去拍照发给你,这个我们私下聊就行了,呵呵。
最后还找到个纪念品,莱特兄弟的桨。
以前我也有一个,后来送人了。

网友:
楼上各位搞的那么麻烦……正反都是相对电机旋转方向而言的,螺旋桨和固定翼是一样的空气动力学原理,很简单,只要厚的那边朝电机旋转方向安装即可

网友:
电机旋转看攻角就行了啊,攻角上扬啊

网友:
话说古时候的飞机对着飞机机头看,螺旋桨都是逆时针转的,延续到现在,称之为正桨,与这个相反的就是所谓的反桨
有的人爱钻牛角尖,那就让他钻去吧
PS:支持浪味仙兄弟.

网友(2022-05-18):
挖个坟,顺便给8楼赞一个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想飞起来,就没必要那么麻烦,能产生升力,能让航空器正常飞行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