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加工一个零件

楼主(2013-02-20):
高度方向约200mm   宽度方向约100mm,先做一个试用,用钢板或铝板做都可以,后期修改后会再做20个,有线切割或其他设备的请联系我,我发DXF文件给你,我不太知道加工价格,心理上觉得100元以内可以接受哈,愿意做的联系我,做好后拍个照片我看看,我付款后你把东西发来就行了。

网友:
我见过这个,水井上压水的曲柄

网友:
不懂 帮顶,,,有点像我老家以前摇水的那个手柄。。。。

网友:
这得钢板才好,铝的强度不够

楼主:
是用来压东西的  但是不是水井压把哈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愿意做的吗

网友:
LZ  这个精度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我给你一个好办法, 拿到买钢材的地方 找火焰切割机  或者等离子切割机,      加工费 一个 不会超过20 块钱       水刀也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孔的精度有点要求。先用雕刻机定点。然后用火焰切割。最后用打磨机打磨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开始就上线切割吧

网友A:
火焰切割  很便宜  等离子都行

网友:
帮顶  俺也需要帮助

网友:
高要求就得线切割。不过看这模样,铝材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想好了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