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朋友今天买的桨,大家看看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3-02-21):
这是朋友今天买的桨,大家看看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A:
树脂和碳布合成的,碳纤维容易破碎,个人觉得没做假,只是品质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树脂和碳布合成的,碳纤维容易破碎,个人觉得没做假,只是品质有待商榷。

看图一,鼠标左边位置,轻轻的一扣,真的很轻很轻,一个缺口。 估计转起来就要射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一,鼠标左边位置,轻轻的一扣,真的很轻很轻,一个缺口。 估计转起来就要射浆了

那就只有同情加慰问了

网友:
航模不像真机,本身就不是什么特别精密的东西,空气动力学对这么高推重比的东西影响不是太大,掉点漆使用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如果卖家当初卖给你的时候就说这是碳纤的,那他明显在扯淡!

网友B:
制作工艺的问题,碳纤还算是碳纤,纤维布上要覆盖上那个树脂还是什么,就是透明的。纤维布不到位就成你现在看的那样。。透明了。

网友:
我也买过一样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卖家果断有给我顺丰到付了一付...
碳纤其实就是树脂和碳纤布压制的,他家卖的可能是留下的次品,所以便宜.凑合用把~

网友A:
求购买链接及价格,以供参考。

网友:
lz买的哪个型号的桨?看起来像是10-12寸的。。。当初我也在这家买过,感觉他们家的小尺寸的碳桨价格微有些偏低,可能质量上会差一些,没敢买,但是买了一些15寸和17寸桨,个人觉得虽然比不上原厂的,但是性价比还不错。

他家的桨确实在边缘部位处理的不好,我那几对大桨的后缘基本都是有毛刺和破裂的,自己又加工过,做了动平衡,另外他家的1555桨上表面没有抛光

这个是我买到的1555桨,以上内容没有任何偏向,都是实际情况,1755的桨不在手上,没有照片

这是我的购买记录和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购买链接及价格,以供参考。

你直接搜那个店主的名字应该就能找到,评价什么的可以看看我上一楼的说明,不建议买12寸以下的桨,感觉价格有些过低了,可能有猫腻,但是我买过的15、17寸桨还不错
但是我要说明一点,我买他家的桨之前已经关注了这个店大约1个多月,因为我也想买些碳板,其中有次发现有人给他评价说碳板厚度不足,然而几天过后评价没了。。。

仅供参考,我非托也非同行,只是模友

网友:
我运气好啊,我刚到了他家的几组1238桨,还不错啊,硬度很大。
看了你的贴子,特地用刀把表面刮开,没出现你说的情况。
只是每根都要自己重新较平衡,有的桨相差还比较大。
不过,30多元一组的碳桨,感觉还是很值,比山寨APC的拉力大一些,留空时间长了2分钟(我以前5200mA电池留空12分钟,现在1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工艺的问题,碳纤还算是碳纤,纤维布上要覆盖上那个树脂还是什么,就是透明的。纤维布不到位就成你现在 ...

看第二张图,居然还有穿孔的

网友:
我买的是飞越的1555碳纤,平衡和工艺都还不错的

网友:
不懂了。。。没见过这样的碳纤。。。帮顶下。

网友:
正宗的碳纤就是这样~碳纤只是外面包一层碳元素的纤维,就算是顶级跑车布加迪威龙全碳纤版的不过是玻璃钢外面包一层碳纤维

了解下碳纤维是什么再来吧……如果是全碳纤做的,我可以保证,只比布硬一点而已……

网友:
我也收藏了那家买桨的,不过还没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