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jm250上磨钻头

楼主(2013-02-21):
cjm250车床上用磨头打磨钻头。方法是:1、钻头夹到卡盘上。2、调整砂轮片与钻头夹角,如120度钻头就调成120度。3、开始打磨。4、做好记号,记住进给量。5、一边磨好,移开磨头,转动卡盘180度,打磨另一边。同样的进给量,磨好。

第一次这样磨钻头,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正。

网友:
来个钻头特写看看?

网友:
怎么也比手磨的规矩。

楼主:
用砂轮切割片磨的,数码相机录像,没法再清晰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而且精度比DIY级的手工磨要好
导轨上有布也不用担心

用这个方法磨大部分车刀也可以的,估计磨铣刀有有难度

网友A:
磨出来的钻头没有后角,砂轮应该倾斜一点角度(垂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出来的钻头没有后角,砂轮应该倾斜一点角度(垂直方向)。

钻头和砂轮片之间是倾斜的,通过转动卡盘可以调整好角度。

网友:
手机没有微距功能,加个放大镜拍的。
第一幅图是标准的新钻头,只用过一次,自己没有磨过的。

第二、三幅图都是同一个钻头。在小砂轮机上加了个118°的小靠山磨出来的。

网友:
还得修磨横刃也就是靠近钻心的那部分,麻花钻钻心部分几乎不参加切削,大部分抗力由横刃产生

网友:
学习了,可以直接把角磨机固定到刀架上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