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Y260F 这款机子怎么样大家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3-02-21):
全部齿轮变速,还是双杠,不到200公斤,床头箱也长,刚性应该不错。

但是没写车螺纹范围,晕,这厂家也太不负责了。

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450/ 700mm
Swing over bed 250mm
Swing over cross slide 115mm
  Taper of spindle bore MT4
Spindle bore 26mm
Step of spindle speeds 6
Range of spindle speeds 115-1620rpm
Range of inch threads 8-56T.P.I
Range of metric threads 0.015 -0.10mm /r
Range of longitudinal feeds0.045-0.31mm/r
Taper of tailstock quill MT2
Travel of cross slide140mm
Main Motor 750W
Packing size 1260/1510 × 570 × 580mm
Net weight 151kg / 171kg

网友:
机器不错       我朋友买的一台

网友A:
这机器哪里买啊,给个地址

楼主:
借这个帖子还想请教大家,丝杠有螺纹将旋转转换成进退,光杠是怎么带动刀架运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哪里买啊,给个地址

兄弟,地址已经PM你了

网友B:
还是CJM250吧,别多看了,适合玩家的机器本来就不多。

网友:
这款床子我一直在关注 双杠 长度也合适  坛子里的人用的少 很少有介绍使用心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CJM250吧,别多看了,适合玩家的机器本来就不多。

猴哥啊,我现在纠结啊最早看上你那个lt625了,但经过对比有三个选择
1、lt625
    优点:刚性好,满足我的重量(200公斤内能安全上楼)要求,主轴为皮带变速噪音小;
    缺点:单杠,螺母易磨损;来回换挂轮。
2、jy260
    优点:刚性好,满足我的重量(200公斤内能安全上楼)要求,双杠,螺母不磨损。
    缺点:来回换挂论,主轴齿轮变速在家晚上吵。单山导轨。
2、cjm250
    优点:刚性好,满足我的重量(200公斤内能安全上楼),不用换挂轮
    缺点:主轴齿轮变速在家晚上吵;单杠,螺母易磨损。个别螺纹车不了(0.75)

要是能把上面的整合下多好,主轴皮带变速,走刀箱不用换挂轮,就完美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啊!

楼主:
谈谈如何选择优秀的经济型数控车床
导轨也是决定机床切削能力和精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导轨还是机床寿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从刚性上来说,同类型数控车床,导轨跨度越大,机床刚性越好;同跨度情况下,导轨自身宽度越大刚性越强。
从结构上来说,经济型数控车床采用一轨山型结构和一轨方轨结构,也有个别使用双山导轨结构的。双山导轨精度和刚性都比一山一方导轨更好,但是制造难度较高。
从材质上来说,经济型数控车床一般选用HT250铸铁制造,有个别机床使用HT300铸铁,也有些劣质机床选用HT250以下标号的铸铁。
从硬度上来说,经济型数控车床导轨硬度一般为是52~58HRC。低于52HRC,导轨不耐磨;高于58HRC,导轨发脆易裂;有些机床热处理不过关,淬火不均匀,导致导轨上硬度差别很大,直接影响机床寿命。好的机床导轨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寿命至少5-6年,而材质差、热处理不过关的机床导轨寿命只有2-3年。

这段话转载的,里面也对我们选床子有借鉴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猴哥啊,我现在纠结啊最早看上你那个lt625了,但经过对比有三个选择
1、lt625
    优点:刚性好,满足我 ...

结合自己情况选择啊。
你要是搞生产批量,选择皮实厚重,操作简单的机器。
要是和我一样,仅仅是应用在兴趣爱好偶尔做做小东西玩玩,那当然是功能越全越好。
顺便说一下,车螺纹和自动走刀如果要频繁更换挂轮,那可不是一般滴麻烦,要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