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麻烦大家给我推荐一款飞机

楼主(2013-02-21):
我是 新手。以前飞过几次滑翔机和直飞,都是以炸鸡结束,现在刚买了模拟器联系,大家帮我推荐一款适合我现在飞行的飞机。谢谢

网友A:
没有限制条件和要求,不好推荐:
例如:你打算投资多少? 翼展多少? 速度快的还是慢的,前拉式滑翔机还是后推式?等等

网友:
其实我也是新手,在飞第一架翼龙,后推的在收油后操控性要低得多。总体是比较好飞的

网友:
同问(字少了 还回复不了~真晕)

网友:
飘飘呀,刚刚的

网友:
AX,塞斯纳,都是新手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限制条件和要求,不好推荐:
例如:你打算投资多少? 翼展多少? 速度快的还是慢的,前拉式滑翔机还是 ...

我有要求 资金900内 材质复合或EPO 1400翼展(最好可对拆 )前拉式 可滑翔可高速 除了控和接收有之外 其他的都要新配。

网友:
天行者1680,翼展1.68米,可以拆卸,fpv的利器,也是滑翔机

网友:
便宜耐炸的好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