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八轴姿态返航炸鸡,求解

楼主(2013-02-21):
       当时风不算大呀,返航时候,炸了,炸了一根管子,两个浆,电调破皮了,线断了,还好损失不算特别大

网友:
不用猴子的飘过,顺便慰问一下

网友:
LZ查一下 涡环气流
下降的时候不要垂直下落 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2115.htm

http://www.docin.com/p-225649497.html

网友A:
坛子里好多视频都是 下降过程中非常的不稳定 或者直接炸鸡 应该都是这个原因吧……

昨天才从书上看到直升机涡流会引起飞行不稳定这回事 没吃透呢 呵呵

个人愚见

网友B:
这就是自激吗?摇摆动作越来越大

网友C:
感觉还是高空的风吹下来的,出来飞迟早要还的,难说下次还会变血滴子呢

网友:
LZ,对于你的遭遇,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表示遗憾,
请问有没有数据记录仪呢,如果有的话,请将记录数据发给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高空的风吹下来的,出来飞迟早要还的,难说下次还会变血滴子呢

这才第二次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自激吗?摇摆动作越来越大

很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好多视频都是 下降过程中非常的不稳定 或者直接炸鸡 应该都是这个原因吧……

昨天才从书上看到直升 ...

谢谢了啊

网友:
𠃊Z电机这声音一听就耳熟。应该是IMU震动累积导致自激。最好选好的减震棉或干脆加胶柱盖楼

网友:
楼主是不是桨松了?

网友:
是大疆新估件的禍?你是否用5.18?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770&extra=page%3D1

网友:
听这个声音像是下降速度太块+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