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脑电源做充电器电源

楼主(2013-02-21):
看到有坛友用电脑电源做
充电器
的电源,这就方便了很多家里有闲置电脑电源的朋友。
因为电脑电源也是12v是主要输出。正合适。
有大大发个教程什么的没?

网友A:
可以嗎?我都想知!

网友B:
这不需要什么教程吧!只要去网上找一张电源24针接口的示意图,把启动线接起来,剩下的就是把所有12V的出现正极和正极负极和负极并起来就好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C:
一直都是用电脑电源作为A6电源的的飘过 呵呵

网友D:
绿的和黑的导通就通电了

网友E(2014-09-15):
引用 网友C:
一直都是用电脑电源作为A6电源的的飘过 呵呵
请教一下,电脑电源为B6供电,线路如何改啊?拆下电源,一堆线,蒙!!!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