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接收机天线被砍了一截,问题严重不?

楼主(2013-02-21):
上次炸鸡被1238浆砍了一截,请问各位:这样需要修复吗?对接收距离影响大吗?断了之后没在外面飞过。
昨天做个260mm轴距的在家里练手,比较安全,而且操控灵敏,小套间练手很合适。一张硬盘碟、四根12.5cm铝方管做机架,MWC2560飞控,6030三叶浆、新西达A1510 2200KV电机,好盈10A,850MAH 25C 3S1P电池,飞8分钟3.5V报警。

网友A:
天9双天线,室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天线吧

LZ买的是CJMCU的MWC板子吧?
感觉怎么样?

网友:
不影响的 双天线双保险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那就先用着,以后再换跟天线。

网友:
自己拨一段出来啦 长的参照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双天线,室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换天线吧

是的,做工还行,性价比可以吧,反正MWC的好不好用看PID怎么调了。

网友:
这个肯定有影响,楼主要换根天线或将天线的外皮剥掉原来的长度也可以用的。

网友:
焊下铜套,剥外皮,留出振子长度,再把铜套焊上就行了。

楼主:
感觉这两根天线总有被砍掉的时候,各位有什么保护天线的法子吗?带套行吗?不过那肯定不爽了

楼主:
重新焊接的话用什么线材代替比较合适呢?

网友:
天9是双路独立运行的,2个是保险些。不过你可以换一根天线,原装的15一根

网友:
照猫画虎家一截

网友:
最好是换跟。不过自己加长也行。

网友:
问题提不大,不影响太多的

网友:
自己掉的吧,不应该没有呀,问问卖家呀

网友B:
敢问楼主电池设置3.5对电池好么?今晚飞的时候我是设置3.7V响,下来电压回到,3.8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电池设置3.5对电池好么?今晚飞的时候我是设置3.7V响,下来电压回到,3.8左右了。

应该是设置3,6v比较兼顾电池和飞行时间,下来有3,7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