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能恢复出厂设置吗!调试不好请教一下

楼主(2013-02-21):
亚拓450DFC新春版  3GX      原来用的JR9XII的遥控 调试过 舵机都水平 都是调试好的     过了年买了个T8FG 用 TFR4SB接收一根总线连接到3GX  舵机连接3GX 按照3GX上的字母 1油门就插油门 2方向就插方向 这样插对吗 但是遥控正反怎么都调不过来 舵机完全不平 请朋友来调试 结果开始也不行 后面一下接电就好了 水平了!然后就开始调试螺距 循环螺距 3GX,都调试完了  准备调下油门 螺距曲线  突然又恢复原来飞机没调的样子 舵机上的上 下的下 十字盘歪哪里去了。。 最后检查 T8肯定没问题  接收估计也没问题  那就是3GX了没有别的了~~ 是不是还原出厂设置从新调?我是新手 排查到这里算不错了 请高手么教教

网友:
R

进入DIR模式一旦完成中立点校正后面的数据就全清除了,尾舵调整项不会重置,还有可以用电脑调整的项目你要重置请按 D开头的那个按钮,然后按写入

进入DIR模式,控上的各种曲线,中位微调要重置,感度可以不管他(不影响基础值设定)